求教:solidCAM2011的后处理文件目录位置!

楼主(2011-10-16):
以前买了个solidCAM2011但是一直装不上,老板说是VISTA的问题要我换Win7.现在装了win7还是用不了。默认的资料文件和后处理文件目录都不对,自己琢磨好久。这个资料文件目录现在设置对了,但是后处理文件目录不知道对不对。默认的那个“GPPTOOL”目录没有(似乎09版本以前有此目录),我把路径指向iDataBase似乎可以,不过下面选项的CNC控制器显示都是空的。
请教一下这里是怎么设定的!
一直想学就是装不上,拖了几个月。知道的告诉一下啊,谢谢!!!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我在另个系统安装solidCAM2009版,然后把GPPTOOL那个目录拷贝到2011版里面,现在可以用了。
真是莫名其妙啊!

网友A(2012-12-21):
引用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我在另个系统安装solidCAM2009版,然后把GPPTOOL那个目录拷贝到2011版里面,现在可以用了。
 ...

楼上,能否给我发一份solidcam2009,或者下载链接也可,我找了好久都没找到。先谢过!邮箱1025195540@qq.com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上,能否给我发一份solidcam2009,或者下载链接也可,我找了好久都没找到。先谢过!邮箱

自己去“中国工业软件论坛”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