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图框怎么编辑,保存,后调用?

楼主(2011-10-16):
  请问各位大虾,SW图框怎么编辑,保存,后调用?

网友:
这么简单的问题看看帮助即可解决

楼主:
谢谢啊,你知道怎么设置能每次打开模板日期自动更新吗?还有材质会跟着变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啊,你知道怎么设置能每次打开模板日期自动更新吗?还有材质会跟着变动

文字链接属性即可,具体可参考帮助文件

网友:
帮助里面什么都有,可以实现的

网友:
需要做一个默认模板,然后一切都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