镀硬铬问题,请教

楼主(2011-10-16):
各位高手:
    有一旋转装置(如图)该旋转板绕中心轴线在支撑板上旋转,    旋转板底部装有4个万向球。在使用一段时间后万向球在支撑板上磨了很深的凹槽。本人打算把支撑板表面进行镀硬铬,增强耐磨性。现向请教以下几个问题:
1、支撑板为:700*700*15 A3板,进行表面镀铬处理后会不会曲翘变形?
2、表面镀铬层一般要多厚?表面硬度有多大?
3、表面镀铬加工是怎样收费,电镀这块板大概要多少钱?

网友A:
       镀硬铬是不会产生翘曲变形的,镀铬大约是在100度左右的电镀液里侵泡完成的,侵泡时间不同,镀层厚度不同,最大大概可以镀到300um左右,但镀的越厚,镀层越容易剥落。电镀硬铬表面硬度在HRC65以上(当然一般是按维氏表面硬度算的,我是为了易比较)。电镀小件一般是按重量计价,1公斤在5块钱左右。也有是按镀件的表面积计价,但太麻烦,一般不用。镀在20um以下时,不变形,镀到50um以上时,可能会有厚薄不均。
      但就算增强了表面耐磨性,你用A3板时,万向球还是点接触,一样不耐磨,改善作用不大。
      最好的办法是A3板镀铬以后(主要是为防锈),在万向球的安装位镶几块热处理的耐磨片或青铜片,这样才比较耐磨,而且磨损后更换也简单,只用换几个小片,不会整个大板报废,你可以考虑一下。

网友(点评):
大哥,请问带磁性的东西可以直接电镀吗?

网友(点评):
磁铁表面可以直接镀锌,镀铬的不常见

网友B:
电镀不是热处理,温度不高不会出现那样的变形。镀硬铬的话一般要大于10um以上,硬度大概HRC60左右。你这块板要电镀不需要全部,只需要与滚子接触的环形部位电镀即可。因为基体是Q235A的原因,电镀以后可能效果也不会很好,建议转台改用其它旋转结构。

网友(点评):
请问,带磁性的东西可以直接电镀吗

网友(点评):
不好说,具体看什么材料和工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镀硬铬是不会产生翘曲变形的,镀铬大约是在100度左右的电镀液里侵泡完成的,侵泡时间不同,镀层厚度 ...

首先多谢你的解答及提供好的建议!你建议在万向球运行的轨迹上加耐磨片,这个建议很好。现在现在关键问题是我的万向球运动轨迹圆半径为520mm,这样加工比较难,而且要在支撑板上加工一条槽以便安装耐磨片,这样加工这条槽难度比较大,你能否提供方案。

网友(点评):
如果你是要实现大板的圆周运动,受力又不大,转速不高(10转以下/分)时,可以考虑用冲压件回转支撑或铝合金型交叉滚珠轴环(用在高档圆形餐桌中间的玻璃旋转结构),再重载一点的话用推力轴承组合或交叉滚子轴环

网友(点评):
这样能满足你要求

网友(点评):
旋转板上有个外加受力,这个受力点不是在板的中心点,而是在板的侧边,如果用推力轴承组合或交叉滚子轴环的话,要用很大的轴承,要不然板会翘起来。

网友(点评):
你可以用很大很薄的那种,你受力不大嘛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镀不是热处理,温度不高不会出现那样的变形。镀硬铬的话一般要大于10um以上,硬度大概HRC60左右。你这块板 ...

首先谢谢你的解答。
我也想不整板电镀,而只想在与万向球接触的地方电镀,这样可以大大降低加工成本。
我问了电镀厂家能否这样电镀,可厂家回复很难。不知道是不是厂家骗我,因为我对电镀工艺不了解。
我想请教你,用什么方法只电镀万向球运行轨迹圆而不电镀整体

网友C:
可以局部电镀,但是局部电镀都要做比较繁琐的工艺处理,估计供应商不想搞。

这种结构你用A3钢+万向球是个败笔吧?就算你能镀也没有用的,因为下面钢板是软的,你的痕迹不是磨出来,是压出来的,球和面是点接触,应力非常大,一压一个坑,基体材料硬度不够的话,硬铬层镀再厚也没有用。

如果旋转板受力不大,建议你把万向球改为铁氟龙块。受力大的话加一个硬材的耐磨环状工件,高速钢或SKD11。或把万向球改为轴承,环状带局部淬火和喷丸。

网友:
发重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局部电镀,但是局部电镀都要做比较繁琐的工艺处理,估计供应商不想搞。

这种结构你用A3钢+万向球是个 ...

谢谢你的解答
我的旋转板加工件与100公斤,尺寸:600*900 ,所以受力比较大用 铁氟龙块不可行。
因为旋转板面积比较大,而且工作时有个外加力,这个力不是在中心而是在两侧,所以如果用轴承替代万向球的话,要用一个很大的圆锥滚子轴承。成本特高,而且很重。
从目前使用情况看,我也觉得使用万向球是个败笔,所以也在寻找其他方案替代万向球。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解答
我的旋转板加工件与100公斤,尺寸:600*900 ,所以受力比较大用 铁氟龙块不可行。
因为旋 ...

这么大还是上轮子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么大还是上轮子好。

大侠帮我推荐下用什么轮子。我是用旋转气缸进行旋转驱动的。
我现在正为这个发愁啊。

网友:
局部电镀的话采用PP或者PVC的薄膜贴在不镀的表面应该可行。但在你的这种使用条件下,恐怕局部镀铬解决不了根本问题,Q235A材质比钢球软,会先被破坏,基体被破坏的话表面也就破坏了,相反如果下面的球软一点,比如POM,尼龙等,只要球的受压在许用范围内,上面同时镀铬的话效果可能会更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首先谢谢你的解答。
我也想不整板电镀,而只想在与万向球接触的地方电镀,这样可以大大降低加工成本。
...

电镀时把工件整个泡在电镀槽内的,按你那样做确实很难,建议还是加耐磨片;毕竟等你在开完槽之后只要换磨片就OK了,不然电镀后还是会那样的!

网友:
可以借用一下饭店桌子的转盘轴承。

网友D:
如果有加工条件的话,可以制作简易回转支承轴承,

网友:
底下垫块A3板,真失败……
查一下你用的万向球硬度是多少,然后用45#板高频淬火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有加工条件的话,可以制作简易回转支承轴承,

我也觉得用简易回转支承轴承比较可行。
特向你请教一下如何制作简易回转支承轴承。

网友:
引用 楼主:
首先多谢你的解答及提供好的建议!你建议在万向球运行的轨迹上加耐磨片,这个建议很好。现在现在关键问题 ...

 看看我的转盘结构设计,白色为POM。

网友(点评):
你上面整块板是POM吗(有镂空的板)?你是用万向球还是交叉滚子轴承啊?你的板子有多大啊?

网友:
我对这方面不太了解,过来学习一下。

网友(2019-08-24):
万向球+淬火镀硬铬垫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