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撑肩高度4.78尺寸始终不稳定,如何改善?

楼主(2011-10-16):
我是生产高速机薄壁缸套的,产品的支撑肩高度4.78尺寸始终不稳定,请教好友如何改善?

网友:
有图了不知道你的加工工艺是什么,怎么给你改善?把你的加工工艺安排发上来,才有可能发现改善点呀!

网友:
帮你顶上去!!!!!!!!!!!!!

网友:
这个精度不低啊,你是怎么控制的。

网友:
端面留0,2MM;车刀车过断面以后不要退刀,停车退刀,保证尺寸很容易的。

网友:
用数控加工应该没问题。

网友:
这个精度应该好好控制吧```

网友A:
你不能车后留磨来保证吗?

网友B:
你好,以我对这个产品的看法,你先粗车加工,在选外圆定位,你图纸没有标注的外圆定位,不知道你图纸没有标注的外圆精度怎么样,必须得加工完成,端面可以买个0级精度的小钳子,带V型定位的,在平面磨床上完成,这样精度就可以保证了。第二种就是也是以图纸没有标注的外圆定位,车床做个专用卡爪,要车床自车,保证卡爪与主轴的平行度,自车应该能达到,我公司现在很多产品就是以这种方法加工的,可以说没有问题。

网友:
补充下定位圆的圆柱度必须得好,要不定位就不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不能车后留磨来保证吗?

考虑生产效率、成本,工艺会安排4.78两个端面靠车床车保证。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以我对这个产品的看法,你先粗车加工,在选外圆定位,你图纸没有标注的外圆定位,不知道你图纸没有标 ...

目前,我厂工艺安排:以缸套小端下端面定位后,两把刀车4.78两端面。至于你说的卡爪、v型东西是什么样子,能进一步说说吗?

网友:
你加我QQ532705383说明你是在机械论坛里认识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