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材料导磁?紧急求助

楼主(2011-10-16):
粉红色为磁铁,就是一个实心料中间打个孔一边放一个磁铁,(中间用东西顶住不让两磁铁吸在一起)然后把孔堵住,在外面要感觉有磁性,能够把一个打火机吸起来就可以了,试过很多材料都不行,就304好一点,但还是达不到那效果,还望高手解答什么材料导磁。
谢谢!

楼主:
帮上忙的有重酬,各位大哥帮忙解答下

网友(点评):
有重酬的标准是神马?请大哥帮忙解答下,让社区里的兄弟姐妹们都能明白。

网友:
外面的材料用黄铜就可以,关键是在中间的堵要有一层铁,堵的外径要和内孔一样大

楼主:
楼上的可能还没明白意思吧,外面什么材料都可以,关键是圆锥那里堵的位置用什么材料,也就是说跟磁铁相接那个地方用什么材料才能将磁性导出来

楼主:
这是医疗器械上按摩用的,磁性可能是跟人体产生磁场反应吧,具体也不是很清楚,只要外面能把打火机吸起来就可以的

楼主:
强大的社区,难道就没几个懂材料的吗?

网友(点评):
先将 有重酬 的标准明说,再把图纸 明确 ,然后是吸力的标准给量化。那么就有人会来。

网友(点评):
要不按俺的 重酬 标准来吧,人民币10万元,帮阁下搞定这本题个案例。附注,税票外加不包再内。( ^_^ )

网友:
楼主的这个小东西哪个位置需要磁性?是圆锥部分还是整体都需要?为什么要放两个磁铁呢?球头部分也要磁性么?
必须是金属的么?要不搞个塑料壳子 里面塞强磁?

楼主:
必须是金属,是要两头带磁性,中间可带可不带,现在圆弧部分好解决,可以让磁铁尽量往后放,但圆锥部分就不行了,放前一点就穿孔了,所以前面那里必须是导磁性很好的材料

网友(点评):
坡莫合金 磁导率高

网友:
就普通的铁就行啊,不行吗?可能我还不明白到底是什么意思吧。

网友A:
我不是很懂,说说想法
吸打火机检测磁场强度不够准确吧。
磁铁加工成锥形也不见得能把打火机吸起来吧

楼主:
期待高手的解答,是不是我的意思表达不完全,还是你们没看懂,楼上的说的不搭边

网友:
用不锈钢试试一下,电极磁极上好像用这东西

网友:
就用低碳钢就可以,做一下发黑处理防锈。不能用不锈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不是很懂,说说想法
吸打火机检测磁场强度不够准确吧。
磁铁加工成锥形也不见得能把打火机吸起来吧

推测:锥尖接触面积太小了,磁性消弱很多,磁力不足以吸住打火机,应适当增大接触面积,Q235导磁就可以,304和黄铜几乎不导磁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推测:锥尖接触面积太小了,磁性消弱很多,磁力不足以吸住打火机,应适当增大接触面积,Q235导磁就可以, ...

恰恰与你说的相反,磁铁的应力全集中在锥尖上,磁力很大,(人家做的样品是这样的),常见的钢材都玩过了,行不通,现在我拿那个样品给人家做材料分析了,看能检测出是什么材料

楼主:
试来试去还只有不锈钢有一点效果,但不明显

网友:
我们生产油田井下打捞工具有个叫强磁打捞器,也要求导磁,我们用的是电工纯铁,可导磁却不降低磁性,楼希望能帮到楼主

楼主:
纯铁用过了,我这个有点穿透的意思,是把磁铁封在里面,在外面要有磁性

网友C:
楼主详细说明一下用途,看我能不能帮上忙。邮箱:bdlrg@sina.com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详细说明一下用途,看我能不能帮上忙。邮箱:

医疗器械按摩用的,磁性估计是达到跟人的身体产生磁场吧,具体也不是很清楚,按照图纸结构做出来,检查磁力效果能把一个打火机吸起来就可以了

网友:
1J系列的试试。
例如1J85

略微明白,还不是很清楚你要的是什么情况。

网友:
而且按我理解,这东西应该是一种把磁力封闭,然后在尖端出口全部释放出来吧?那应该要用钛合金之类的阻磁物质制作那个圆锥,然后尖端开口把磁力集中释放。这样就会有收束磁力线集中磁力的效果吧,大概。。。

游客

网友(2012-05-13):
据我所知,好像没什有什么材料能阻磁呢,也许有我不知道呀。

楼主(2011-10-17):
磁铁随便怎么放都没事的,因为那个磁力不是来吸磁铁,所以不存在N S 极,怎么放它都对外界有吸引力

网友(点评):
兄弟,此言差矣阿。

网友(点评):
囧……NS极是基本属性啊。不存在?而且感觉LZ对磁的认识和说法好奇怪。

网友:
首先304是不导磁材料,纯铁是很好的铁磁材料,而楼主说304效果好,而纯铁效果不好,而却说要找导磁材料,这说明楼主对于这个组件的工作原理还没有搞清楚,而且说实话也没有表达清楚。
两个粉红色的应该是永磁体吧,既然是永磁体你就要分别表明极性,要不别人也没法分析,另外还是把整个结构表达清楚比较好,比如锥部怎么和整体连接,我倒是可能有解决方案,不过需要你提供以下的条件:
1.现在的结构图纸
2.要求产生多大的吸力,比如你说锥头可以吸打火机,但是打火机是什么材料有多重影响很大,另外用锥头吸和用锥面吸影响也很大。也就是说你对于功能的描述很不完善,我需要知道一个量化的功能指标。
不过如果你提供结构图纸的话我可以给你一些建议,那些参数不能修改,那些能修改,比如,永磁体的大小,锥部的结构尺寸,甚至改成其他的结构。

网友D:
告诉我尺寸,我会做。比我更会的,不多

楼主:
楼上的好你仔细想下,导磁跟吸磁的概念,不锈钢只是不吸磁,但没有人说它不导磁,一般常见的材料我都试过了,包括纯铁,至于那个吸力就是能吸住常见打火机,具体多重就不清楚了,反正只要材料找对了,以前的样品两个产品锥头对锥头都可以吸起来,它的样品是在锥头那里打孔进去,然后做个堵头,再车锥度的,锥度不可以改,我是从圆球面钻孔,用不锈钢做把锥度的长度做短两个毫米,里面的磁铁就可以靠锥头近点,磁铁靠锥头4.3左右就能吸起来,但按样品的锥度,磁铁靠锥头的位置最少都有6毫米,再往前,就穿了,磁铁是6毫米大的

网友(点评):
兄弟,确实是你描述的有缺陷。 在这个领域里,我们说导磁,指的是“把磁力线约束在材料里”穿透过去的,不叫导磁

网友(点评):
仔细看了你的描述。你这个,还是要按照原样品做。你新的结构不对。具体原理,解释起来比较费力。简单说 就是 磁路结构 不对

网友(点评):
我回去想想再给你回复,不过你对于磁和吸力的理解似乎有点不准确,我回去画个结构再上图

楼主:
引用 楼主:
楼上的好你仔细想下,导磁跟吸磁的概念,不锈钢只是不吸磁,但没有人说它不导磁,一般常见的材料我都试过了 ...

你的联系电话多少
我的13422381851

网友(点评):
你打我电话,我给你解释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楼上的好你仔细想下,导磁跟吸磁的概念,不锈钢只是不吸磁,但没有人说它不导磁,一般常见的材料我都试过了 ...

在磁性材料的领域有三种材料:顺磁,抗磁,铁磁,铁磁又分为硬磁和软磁。我们平时用的磁性材料都是铁磁材料,但奥氏体不锈钢不是铁磁材料,你拿块永磁体吸一下就知道了,至于是顺磁还是抗磁我也不清楚,纯铁是优良的软磁材料。

网友:
原来的工艺是有其用意的,我觉得这样可以,看图,你如果整体用电工纯铁,磁力线在内部闭合,自然不会再对外吸合,这就是你为什么试了那么多的材料只有304效果最好,因为304不导磁,就如同空气,所以磁力线反而会通过“打火机”产生吸力,我认为比较合理的结构如上图,棒子还用不导磁的304,而用电工纯铁或是其他的铁磁材料作为螺塞,然后车出锥度,就像你之前所说的那样,不过楼主给的条件有限,这个方案仅供参考。

网友(点评):
老大呢?? 马上过来给这个加分,10分起阿

网友(点评):
同意这个方法

楼主:
永磁是什么磁,对磁铁一点都不懂,我所知道的有钕铁硼,不知楼上说的是哪一种,十分感谢你的建议

网友:
2个解决办法:

1:你在圆锥的那段将磁铁也做成锥形的,这样就可以尽量靠近尖端,磁性会有所增强,
2:用硅钢,你知道变压器里都要用什么东东吗?那就是硅钢片,硅钢可以有很强的磁导率,对磁的损耗最小,所以才用到变压器里。

网友:
看看硅铁怎么样,就是变压器中间的铁芯,那东西应该导磁率很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永磁是什么磁,对磁铁一点都不懂,我所知道的有钕铁硼,不知楼上说的是哪一种,十分感谢你的建议

永磁体就是我们普通用的磁钢,一般机电市场有卖的,钕铁硼是一种啊,不过这些磁钢的磁化程度差别还是挺大的,具体的参数比如厚度,直径这些还是要优化设计,我也一下说不出来。

游客

网友(2012-05-13):
天水蓝兄是个热心人,如果不麻烦嫌麻烦,我洗耳恭听。
从稀土的开采与分离,到烧结体的成型,到强磁化与性能稳定性,最终大家就都睡着了,楼下听客只剩阿拉一人了,鹤都飞跑了,剩下一个空楼,哈哈,

网友(2011-10-17):
这东西,我熟。我可以给你们讲讲。不过我估计也没人有耐心听。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告诉我尺寸,我会做。比我更会的,不多

前排占座,愿闻其详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前排占座,愿闻其详

兄弟,别等着听了。
楼主那个哥们,我已经电话里给他讲过了,估计问题能够解决,跟你说的差不多。

永磁材料应用,我做过好几年,现在不干了。有问题需要帮忙可以找我。简单问题免费咨询,复杂的要收费哦
目前在搞别的东西,这个领域,基本就扔掉不做了

网友:
1,两块磁铁中间是需要有铁磁材料的,例如硅钢碳钢什么的
2,外面的包覆部分,一定不能再用铁磁性材料了,如果使用,会导致磁场线在包覆材料范围内闭合,外部则不会感受到磁场(磁性表座就是这样来防磁的)。需要采用一些其他材料的,例如说塑料、铝材。

效果不佳的话,修改结构。个人觉得你这个结构本身就不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兄弟,别等着听了。
楼主那个哥们,我已经电话里给他讲过了,估计问题能够解决,跟你说的差不多。

多谢大哥的指示,已经搞定,呵呵,姜还是老的辣

楼主:
昨天把前面那个堵头做材料分析,是镍钴合金,害我还买了100多的材料,280一公斤,晕死

网友:
哦,解决啦?咋解决的?

楼主:
磁力解决了,但接着问题又来了,不同材料相接,有一条很大的痕迹,有什么好办法让它没痕迹

网友:
引用 楼主:
磁力解决了,但接着问题又来了,不同材料相接,有一条很大的痕迹,有什么好办法让它没痕迹

焊完之后车一刀会不会好些?

网友:
如果需要量大的话 可以粉末冶金制造导磁磁芯

网友:
你可以用电工纯铁这种材料,它可以去磁,也可以充磁,我们的电磁离合器就是这种材料。

网友D:
引用 楼主:
磁力解决了,但接着问题又来了,不同材料相接,有一条很大的痕迹,有什么好办法让它没痕迹

兄弟,我接着给你回答这个问题。提个建议,如果你彻底解决了问题,我倒是不收费,建议你给论坛捐款100元。

首先说这个锥形的头,如果不考虑其他因素,我们一般选用普通的低碳钢,比如Q235。原因是成本和机械性能。
价格就不必说了,机械性能:Q235具有一定硬度,比较容易做表面处理,切削加工性能还好。
很多人说,要用电工纯铁。那东西,在这里用处不大。原因呢? 太软,加工性能不好,型材不好买。那磁性能呢? 当然电工  纯铁比较好,比Q235好。
但是,好的那一点点,对于你这个产品没有太大意义。
从导磁率来说,电工纯铁当然好。但是导磁率并不是仅仅与材料有关,还受磁路结构,加工精度等限制。综合看来,纯铁高出的那一点点,就没有太大意义了。还有另外一个参数,是矫顽力。这个先不解释。

那是不是就选择Q235呢,当然也不一定,还要看其他方面的使用要求。
比如,是否有耐腐蚀要求?是否需要电镀? 等等。

具体到你这个产品,我们可以这样分析:首先从磁性能来说,Q235完全满足要求。但是,另外一个问题是外观和防腐。因为产品外壳那个管子是不锈钢的,所以,尽量要这个极头的外观与不锈钢接近。这样的话,Q235 的表面就比较难看。如果不电镀,还有防腐问题。所以呢,可以考虑Q235镀镍,哑光的,然后把管子表面做一下什么处理,搞得两部分颜色感官尽量接近。而且,我觉得,这个材料还应该尽量硬。

我不太了解你这个产品到底用在什么地方。因为有些情况下,是不允许使用电镀零件的。比如食品行业。这样的情况下,就只能选择不锈钢做极头。 防腐性能好的不锈钢,还有良好导磁性的,还真不多。很多不锈钢,都是弱磁性的。从成本和易购这两个方面考虑,我们选用2Cr13比较多些。但是,这个倒霉的材料,外观颜色比较差,很难让人相信这东西是不锈钢。

你说,你那个样品的材料是镍钴合金? 那么,我们就要跳出上面这个圈子想问题。
还有一种常用的磁性材料,铝镍钴。这个材料硬度很高,磨后表面很漂亮。是永磁材料但是矫顽力很低。价格也还不贵。于是,这个产品的原始设计可能是这么想的:用铝镍钴做极头,其实这东西本身就是磁铁。但是为了防止铝镍钴被退磁,就在一头加一个钕铁硼的磁铁。就可以保证铝镍钴维持一个稳定极性和场强。

这么综合来看的话,建议你还是维持原有设计,既保证外观,也保证性能。

以上根据已有信息胡说一下,仅供参考。

网友:
引用 楼主:
楼上的可能还没明白意思吧,外面什么材料都可以,关键是圆锥那里堵的位置用什么材料,也就是说跟磁铁相接那 ...

不能这么说,你要把磁力集中在圆锥那边,那么跟外面的材料是有关的,如果外面的是导磁材料,那么磁感应线分布不一样,圆锥部位磁力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兄弟,我接着给你回答这个问题。提个建议,如果你彻底解决了问题,我倒是不收费,建议你给论坛捐款100元。 ...

大哥,铝镍钴可以加工吗,用一般的设备?

网友(点评):
不能加工。你要跟专业磁铁工厂订做

楼主:
这个东西包材料一起了12块,材料估计在6块左右,1000件一批,不知这个价钱是否合理?

楼主:
其中外圆上还有三个圆弧槽,装饰作用

网友:
磁性的东西还真是挺复杂的

网友:
电工纯铁,导磁性能优良,也容易找一些

网友:
要不你把锥头截面做个铁芯,跟磁铁接触。外壳呢用不导磁的材料试试,比如黄铜

网友:
堵的那两块用磁性材料把磁性导出,外壳用非磁性材料 才不会挡住磁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兄弟,别等着听了。
楼主那个哥们,我已经电话里给他讲过了,估计问题能够解决,跟你说的差不多。

这位大侠! 可以做一个贴 专门给我们说说磁性材料的知识! 相信很多社友都很想知道吧!

楼主:
现在已经搞定了,就想问下各位,这个东西大概得多少钱才能做,包材料,材料费大概在6块左右

网友:
两边闹成橡胶的

楼主:
想问下各位,这个东西可以电镀吗,问了很多厂家都说要消磁才可以?那样的话就增加成本了

网友:
纯铁怎么样?????

网友(2012-10-19):
专业磁路设计,磁系制作。你的要求不够明确,可以讲详细点吗?

网友(2019-01-10):
受益匪浅受益匪浅受益匪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