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削特殊易碎工件办法,请教

楼主(2011-10-16):
材质是二氧化锆,是由氧化锆粉末先经过压机压制成饼状,在经过高温长时间烘烤.后成形,有一定硬度,有余量最后用普通车床车削道标准尺寸,后就是成品.
用普通三爪卡盘夹此工件时,稍用力,就造成接触点,崩碎造成缺口,严重影响成品外观...
此部件要求光洁度极高.外表要光洁.大小外圆的锐角不得有破损,否则就废品处理了..
现在用的是三爪卡盘,夹住2mm厚的台阶进行其它尺寸加工,2mm的台阶夹的太少,夹重了,接触点出现夹碎现象,夹轻了,工件容易飞出..很懊恼.....
请问前辈,我改怎么加工.或者应该设计一个怎么的简易夹具,让车削更方便...
草图这是加工后的成品...

本人QQ:158555515 虚心求教

网友:
做一个软爪,软爪车到比你那工件大一点,就不会夹伤,至于倒角那些不要用刀去倒,能用砂纸砂得动就最好了

网友:
软爪材料用纯铝或尼龙

网友:
用黄铜爪或者垫铜皮

网友:
软爪在圆周方向尽量能夹持的多些

网友A:
可采用轴向夹紧,自制胎具以2MM处的外圆和端面的尺寸定位,挑外螺纹M100*1.5.。 自制锁冒(内螺纹与外螺纹配合,内孔直径94.5MM)。  自制顶帽然后镶到活顶尖上。       装夹零件前先将锁冒套在顶尖后面。然后用顶帽顶住零件加工(右端面除外),完毕停车,别松顶尖,将锁冒拧紧,撤掉尾座,加工右端面,完毕。

网友(点评):
膜拜中~~~,但是还是有点抽象。可以再帮我解释详细点吗?很想学习下,,谢谢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采用轴向夹紧,自制胎具以2MM处的外圆和端面的尺寸定位,挑外螺纹M100*1.5.。 自制锁冒(内螺纹与外螺纹配 ...

的确是个好办法,明天实践一下

网友(2012-03-11):
还没有接触过,祝你顺利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