钣金天方地圆的具体加工方法,请教

楼主(2011-10-16):
各位大侠,产品是 上:是个280×350的矩形,下:是直径348的圆,高:203。
材料是2MM的冷板。
具体加工,剪板下料,线切割外形(或数控冲床搞出外形),折弯,再氩弧焊接。

现在苦于不知道这个下料尺寸,与展开外形。
网上搜了些资料,具体还是看不明白,请加工过类似产品的大侠来说说。这个展开尺寸怎么算,有公式可以分享一下吗?
谢谢。

附图!

网友:
你有两个选择,

1,找本钣金件展开手册,照着上面步骤自己走一遍,

2,找一个人家用过的展开程序,要确实是用过的,有些是插件可以出图,但这类软件许多都不准确,要自己校核一下才能用,

网友:
按照传统方式展开,在圆弧段增加折弯线和角度(注意多分折弯位置);

网友A:
有专门的钣金展开软件,很方便,破解的也有。
平时我都在电脑上用,但我很羡慕那些用笔+计算器就能算出来的那些老工程师

网友:
你这个不是标准的天方地圆,看这个图,这才是的,网上找的那种钣金展开只能展开这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专门的钣金展开软件,很方便,破解的也有。
平时我都在电脑上用,但我很羡慕那些用笔+计算器就能算出来的 ...

能否分享一下你的钣金展开软件?

网友:
这个东西不好做,再说了,展开也是个麻烦事啊。

网友:
你上网找个金林钣金就行了!

网友:
平时我都在电脑上用,但我很羡慕那些用笔+计算器就能算出来的那些老工程师

网友:
这玩意,MS上次我老爸放样做过,展开好难~~~老技术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