氩弧焊焊条有点生锈,用砂纸打可以吗?

楼主(2011-10-16):
我公司管道焊接时,用氩弧焊打底。但氩弧焊焊条有点生锈,工作人员就将焊条用砂纸打下,将焊条外端类似于铜的那层打掉。请问这对焊接有影响吗?外协加工,本人监造,但不懂,请内行指导。

网友:
应该没有影响,只要焊丝和母材成份近似,可以保证焊缝质量。

网友A:
不是氩弧焊焊条,是氩弧焊焊丝,如果不是特殊材质,那层铜一样的东西是镀铜,起防锈作用的,砂子打掉应该没有影响,但应该抓紧使用。上面有生锈代表受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氩弧焊焊条,是氩弧焊焊丝,如果不是特殊材质,那层铜一样的东西是镀铜,起防锈作用的,砂子打掉应该没 ...

谢谢指点。

网友:
    我认为还可以将除锈焊丝表面用棉纱
等擦净,以防微小砂粒进入。。。

网友:
应该没啥问题。。。。。。。。。。。。。。。。。。。。

网友B:
一点点锈不用打磨,直接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点点锈不用打磨,直接焊

锈的不少啊,整根上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