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配挂车后桥有什么需要注意的?

楼主(2011-10-16):
因为单位的生产需要,明天开始我要去装配挂车后桥了。可是我对这东西就没有接触过,单位也是刚刚开始做这个。之前只是加工车轴。对这个东西,现在工资也没有谈好。我现在想知道,这东西好做吗?在组装过程中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呢,请各位了解的老大指教一下,越详细越好!

网友A:
看你什么型号了?一般厂子都会有自己的一个安装规范,大该有5页,你读一遍就是了,说技术,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什么型号了?一般厂子都会有自己的一个安装规范,大该有5页,你读一遍就是了,说技术,没有,

也就是说根本没有技术含量,只是一个力气活是吧,只是提高操作的熟练程度就可以了是吧

网友(点评):
没有技术,就是吃饱了干力气活,大厂基本不生产挂车,都是小厂,稍微有规模的,有工装,特小厂,没有工装,全凭力气,

网友B:
挂车桥,就是支撑桥。没有驱动、没有转向。有点技术的东西就是制动器。注意制动器就行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也就是说根本没有技术含量,只是一个力气活是吧,只是提高操作的熟练程度就可以了是吧

哦,知道了多谢。工装应该是有简单的一点,这个应该是可以提要求,配备工装的!毕竟是国企

楼主:
引用 楼主:
也就是说根本没有技术含量,只是一个力气活是吧,只是提高操作的熟练程度就可以了是吧

目前看来就是一体力了劳动的活吧。看起来做这个是没啥前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挂车桥,就是支撑桥。没有驱动、没有转向。有点技术的东西就是制动器。注意制动器就行了。

恩,谢谢您的提醒!如果做,我肯定会注意的,只要去做我肯定会做好的,再次表示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