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油套管,5牙偏梯形螺纹,管子切头率很高

楼主(2011-10-16):
我公司生产13寸3的石油套管,5牙的。在加工的过程中,由于管体不圆,在螺纹快消失的地方,总有一两扣断扣的,就是局部没有螺纹,咨询天津第三方检验,说没事。

API5B上也没有具体的说明,但我们的管子拉到广东就不行了,他们不允许断扣,所以我们的管子切头率很高,成本也增加了不少。

请问,到底有没有这方面的要求?他们是的要求合理吗?

网友A:
你看看美国的产品有这样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看美国的产品有这样的吗

还真没接触过国外的产品,有机会看看。

网友:
石油机械套管油管接箍等对螺纹的要求都十分严格,包括螺纹的粗糙度等等,故猜想应该是不允许的

网友:
本人专业做API 接箍 可以告诉你的是有些厂家的要求比API 的要求要高,但是可以要求他们多出钱,我们就是这样做的,大家可以交流,我们专业做接箍

网友:
国内国外我们都做,应该是做的比较好的了,特别是质量

网友:
改进加工方式。管子不圆,先把这个问题解决好。

网友B:
改进加工方式。管子不圆,先把这个问题解决好。建议上一个管端定径机,能解决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改进加工方式。管子不圆,先把这个问题解决好。建议上一个管端定径机,能解决问题。

这螺纹是1:16的锥度,在螺纹的末端,螺纹逐渐消失。故管子稍微不圆,就会有断扣。

网友C(2012-01-27):
管末端不是完整螺纹扣,关键你要查看API中标准有效螺纹扣长度够不够,有效螺纹扣不够.是不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管末端不是完整螺纹扣,关键你要查看API中标准有效螺纹扣长度够不够,有效螺纹扣不够.是不行的.

我们的有效螺纹长度符合要求,就是后面不完整扣的地方,会出现断扣,即刀具加工不到的地方,一般情况下就一小块。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们的有效螺纹长度符合要求,就是后面不完整扣的地方,会出现断扣,即刀具加工不到的地方,一般情况下就 ...

断扣是什么情况?是缺一块吗?还是不完整扣型.缺一块是不行,这些都承受压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断扣是什么情况?是缺一块吗?还是不完整扣型.缺一块是不行,这些都承受压力的,

断扣是指,在螺纹消失端,由于管体不圆,部分地方保持管材原样,即外圆车刀和螺纹刀都没有加工到该位置。断扣相当于螺纹消失端外圆量不够。

网友C:
引用 楼主:
断扣是指,在螺纹消失端,由于管体不圆,部分地方保持管材原样,即外圆车刀和螺纹刀都没有加工到该位置。 ...

这样就看甲方了,要求严格一点是不行,现在井队安全主管领导,谁也不愿意担这个风险,那就说明管体不圆,有的套管是过工具的,是椭圆的话是不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样就看甲方了,要求严格一点是不行,现在井队安全主管领导,谁也不愿意担这个风险,那就说明管体不圆,有的套 ...

哥哥也是在石油系统工作?以后多向你学习

网友D(2012-04-18):
套管偏梯扣螺纹要车到三角形标记底边才行,遇到管子不圆,这很正常,毕竟5CT上还有圆度要求。我们采取的办法假如螺纹长度离三角形底边太远,只有切头;若很少,可采取人工造扣的方法。毕竟BTC是靠三角形标记拧接的!

游客

网友:
13 3/8 管端 你们具体干多长?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套管偏梯扣螺纹要车到三角形标记底边才行,遇到管子不圆,这很正常,毕竟5CT上还有圆度要求。我们采取的办法 ...

你们也做这个吗?可以交流交流。Q5654524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