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迪克线切割放电机AQ400,能切割多窄的缝?

楼主(2011-10-16):
问题:能切割多窄的缝?难题?
沙迪克线切割放电机AQ400

WIRE电极径:0.15-0.3mm,我的材料是H62,厚度是0.2mm,问最窄可以切割多宽的长方形?和电极直径是什么关系?

网友:
慢走丝的切割凸件宽度直接和加工条件有关。

楼主的题意是和主题不同的。这才是大难题。

线槽宽一般是导线径+0.15,最小是导线径+0.10~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