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螺距加工方法,请教

楼主(2011-10-16):
  今天一个朋友拿来一个注塑机里头的一个配件,需要从新加工一件,看了以后无从下手,头上是锥度螺纹长度是90长,之后是直螺纹,螺距是45 单边直径是20.请教如何编程序用什么指令代码,刀具?[/

网友:
等待高手求解!!!!!!!!!!!!!!!!

网友A:
这个东西在舟山那边做做很便宜的

网友B:
是送料的吧,应该也不是什么难事,我用普车做过类似的,慢慢赶刀咯,到锥度那里时,中托板同时走刀,走顺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东西在舟山那边做做很便宜的

你好有联系电话吗............

网友(点评):
我去帮你找找看,应该还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送料的吧,应该也不是什么难事,我用普车做过类似的,慢慢赶刀咯,到锥度那里时,中托板同时走刀,走顺就 ...

普车螺距没那么大啊0000000000000

网友:
大车床加大螺距应该有吧,在如果没有只有用数控了,用普车再大的都可以做,但你那没批量,不划算,我最大车过1米的螺距

网友C:
你这个是挤出的螺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是挤出的螺杆吧

是啊 送料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你好有联系电话吗............

麻烦你了 ..................

网友:
可以用4轴铣吗!这个只是我的一点建议

网友:
首先这个零件难点在于螺杆尖部的直径很小,所以螺纹升角很大,刀具比较难搞,其次就是编程吧..论坛有这样的例子,你可以找找看

网友D:
这个是注塑机里的送料轴。你可以用PRO-E软件进行数控自动编程。很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是注塑机里的送料轴。你可以用PRO-E软件进行数控自动编程。很快的。

我的是数控车床.................

网友:
注塑机炮筒内的螺杆,这个是注塑机上的标准件啊!可以买的,自己用普车的话很难保证锥度与粗糙度,成品的都是要电镀的。

网友:
送料螺杆,宁波那边做的很多,我们以前都是螺杆头断,螺杆头上面有止逆环,是可以更换的,
除了螺距每一节不一样以外,螺纹的深度也不一样,表面镀铬。

网友E:
可以买到,南京多的很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买到,南京多的很

有电话吗 ?.......................

网友(点评):
你要查出型号

网友:
我有个建议,既然是送料的,是否可以改改?不一定要做成这样的

网友:
变距锥螺纹,普车车的话要重新加挂轮,这样的话要根据变螺距罗纹的递增量或递减量来计算挂轮.
数控要用宏指令,

网友:
车到是能车。普车的加工速度太慢、数控估计能快点。
但是我感觉、这个东西是锻压出来的。模具段、这个东西用普车相当费工时了

网友:
头一次见

网友(2011-11-22):
不知道怎么做    无从下手

网友:
技术含量很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东西在舟山那边做做很便宜的

舟山的螺杆是不是很有名啊?

网友(点评):
舟山的海鲜有名,相对其他地方那边做送料螺杆还是有优势的

网友(2012-02-18):
没见过,,,学习了。。。。

网友:
锻好后,拿去抛光的,如果想车,必须先解决装夹办法,其次螺旋升角和刀具问题,再其次是程序

网友:
用软件编很快的

网友(2012-08-11):
注塑机螺杆。。。

网友:
大螺距的变距等牙顶宽梯形螺纹

网友:
办法比困难多,你只要是入了门的就能做得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