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接了一个案子,做一个高温传送线

楼主(2011-10-16):
     最近接了一个案子,做一个传送线。

     传送物料:玻璃板 (长宽可调,厚度5mm)

     过程:人工将玻璃板放在传送带上;之后传送进加热炉;加热炉分为低温区100度到200度,中温区200度到600度,之后高温区600度到700度,最后恒温保持区700度;然后传出来机械手或者其他机构拿出来。整条线长约5m。

要求:尽量减少热量的散失,传输速度可控,传输带上做可调间距挡板做不同尺寸玻璃的限位传送用,传输到恒温区末端停下等待拿走前面一块后再传送出去。

      现在大致想的方案:

方案1、整条线用滚筒结构单侧安装链轮用耐高温链条带动保证整条线上滚筒的同步滚动 也分为高温 中温 和低温区 分别可以选用不同的材料 以节省成本。上面做可调间距挡板。

      方案2、 线前段用滚筒结构 把玻璃板传入炉内 ,炉内用耐高温的网链做一整条传输带结构,上面也做可调挡板。前段单侧按链轮用链条带动,与网链传输连接处可用齿轮 也可用链轮连接带动之后的网链传输带同步前进。

       方案的优缺点:

方案1, 结构上复杂 安装难度大 用料多,但是他结构可以布置的很小 热量损失非常小因为滚筒只是在原地旋转。并且整体性好。维护简单不易损坏寿命长。

  方案2 ,结构相对简单 成本低,但是结构会显大 由于链条是循环传动 所以温度没有方案一的好保证(做了前段滚筒的结构后热量损失也会很小)并且声音会大,链条这样运动易损,维护要复杂。

        现在的问题:

不管是方案1 还是2  都可以实现要求。链条我查了有耐温1200度的所以问题不大,网链也有专用的淬火用网链。

我的问题是:

1,我现在想知道做传输带的侧板(用于安装链轴,或者滚轮轴的侧板)用什么材料合适?这个材料需要耐高温需要容易加工。

             2,需要加装轴承吗?如不需要轴承,那孔轴如何配合;如果要轴承 选用什么轴承合适 孔轴又需要如何配合?

             3,如何做限位,即玻璃被输送到恒温区后段时我需要停下来并且停靠的精度最好在1-3mm以内,以便于后续的动作。

网友:
由于温度较高建议将驱动与传送部分使用隔热层,可以减少热损失,同样可以降低温度对输送线的影响,方便于材料的选择。至于挡板,使用耐热材料加工安装与线体分温线上。只能说这些,至于详细东东要看你的具体东西了。

网友A:
玻璃会软化,你用网链怕是会完蛋,基本上没见到高温加热玻璃用网链输送的

网友(点评):
我之前做的公司就是使用的网链,没有问题的

网友(点评):
上面大侠! 你公司做的是这样 加热玻璃吗? 到700度没有 希望给点提示 谢谢!

网友(点评):
不知LZ是做什么产品,对工艺要求如何。 几年前我在那家公司做灯饰产品类的,将玻璃先切割成需要的形状,然后放在治具上进入炉中加热,使玻璃软化后与治具重合,冷却后就达到需要的形状。

网友B:
限位可以选择用步进电机控制。

网友:
用网链,玻璃高温时,会不会在在玻璃上有一道道网的痕迹。

网友C:
  是谁给你的这个案子,他的目的到底是要干什么?!要你发明新专利还是钱多的用不完!
  你这个案子描述的是玻璃钢化线的炉体段,国内早就有了,看一看别的厂家的就会明白过来!
  搞玻璃机械一定要懂玻璃工艺,因为玻璃是有脾气的!

网友:
进来学习的,收藏了

网友D:
做设备是为了满足工艺的需求,是否应该先谈谈工艺

网友:
有难度,呵呵有技术,持续关注

网友:
引用 网友D:
做设备是为了满足工艺的需求,是否应该先谈谈工艺

我觉得也是先把工艺说清楚了再下手比较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做设备是为了满足工艺的需求,是否应该先谈谈工艺

百分百赞成,熟知工艺方能做出好用的设备、工装模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玻璃会软化,你用网链怕是会完蛋,基本上没见到高温加热玻璃用网链输送的

玻璃到这个温度的确会软化了! 不过客户那边到这个温度现在还是人工拿出来 在做处理的 所以在网上是没有关系的

网友:
找个灯饰厂  看看那些做灯饰玻璃的  烤炉   什么都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限位可以选择用步进电机控制。

步进电机控制是要求 放料得间距也一致才好控制  而这里是人工放得 所以我想做好还是 做感应来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谁给你的这个案子,他的目的到底是要干什么?!要你发明新专利还是钱多的用不完!
  你这个案子描述的 ...

这位大侠 你好! 我做的这个不是玻璃钢化线  !
这个玻璃已经是成品 玻璃片 ,可能更传统的民用玻璃不一样吧! 玻璃颜色是深紫色的 具体我也不是很清楚。主要目地就是 把玻璃加热到700度 然后拿到下一个工位 做表面喷涂。现在时人工把整叠的玻璃放进炉内加热到700度 然后也是人工拿出来做喷涂的。只是想把这个改成流水线模式。还望大家指点。

楼主:
我查过了 这种玻璃叫微晶玻璃(CRYSTOE and NEOPARIES)又称微晶玉石或陶瓷玻璃。是综合玻璃,是一种外国刚刚开发的新型的建筑材料,它的学名叫做玻璃水晶。微晶玻璃和我们常见的玻璃看起来大不相同。它具有玻璃和陶瓷的双重特性,普通玻璃内部的原子排列是没有规则的,这也是玻璃易碎的原因之一。而微晶玻璃象陶瓷一样,由晶体组成,也就是说,它的原子排列是有规律的。所以,微晶玻璃比陶瓷的亮度高,比玻璃韧性强。并且耐高温 耐腐蚀

网友:
貌似陶瓷厂的生产线哦。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位大侠 你好! 我做的这个不是玻璃钢化线  !
这个玻璃已经是成品 玻璃片 ,可能更传统的民用玻璃不一 ...

  判断你这个案子是玻璃钢化线的依据就是最后加热的温度,一般玻璃到了700度已经到软化点了!其它的线(彩釉、镀膜也就是热喷涂)都要不了这么高的温度。
  至今还没有明白过来你这条线要用什么规格什么样的玻璃,到底做什么成品,用于哪方面?所以也无法出好的方案!
  如果是日用或者电器玻璃,用网带传输是可以的,但要做一个专门的模框放在网带上,玻璃放在模框上,用高温布把玻璃与模框间隔(山东鲁阳有),这样就可以确保玻璃700度不会粘到网带上!
  另外,二楼的建议是很好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查过了 这种玻璃叫微晶玻璃(CRYSTOE and NEOPARIES)又称微晶玉石或陶瓷玻璃。是综合玻璃,是一种外国刚 ...

  微晶玻璃河北晶牛有做,我们用在煤气灶上的玻璃一般都是微晶玻璃的!

网友E:
建议采用磁管,炉体外用链轮传动结构,造价低,维修方便,热损失少,成本可能是你现设计的一半。我厂现在用的淬火炉就是这样的,效果非常好

网友(点评):
这位大侠特意用QQ联系我为我解惑。在这里多谢您的热心!! 谢谢!只是我这里问得瓷管价格都在一百多一条直径26 长度一米的!这样价格会很高。

楼主:
引用 网友E:
建议采用磁管,炉体外用链轮传动结构,造价低,维修方便,热损失少,成本可能是你现设计的一半。我厂现在用 ...

能详细解释下吗?? 谢谢!

网友F:
直觉你的要求不难,因为之前我做过热处理设备,加热温度900度,工件从自攻螺钉到轴承内外圈都有。我们用不锈钢网带(自己公司绕制的)装玻璃板没事,网带上配宽度可调挡板。因为要保温,传动部分全部在炉外,内部要做保温层,托辊要有一端能自同伸长,网带返回端可将余热带回给预热段……
如果需要帮助请发邮件到wzw1080@126.com因为上班时间上不了论坛!

楼主:
引用 网友F:
直觉你的要求不难,因为之前我做过热处理设备,加热温度900度,工件从自攻螺钉到轴承内外圈都有。我们用不锈 ...

首先谢谢这位大侠的热心!! 我想问下在炉内的托辊安装 是否要加轴承? 这么高的温度 如何确定孔轴的配合?
用于支撑网带的侧板用的是什么材料?

网友:
晕到头了,现在很多人都是这样,每个人都想一种做法,然后做出来一台机,其实象这种东西的话,最好是去参考相关的设备,如果我做的话,我会做成吊挂线,分三隔,每隔之间加风刀,玻璃用治具放起来,循环起来,呵呵,也做为一种想法吧!不过这种做法比较通用些,便宜,哈哈

网友:
有技术含量!!!!!!!!!!!!!!!!

网友:
用网带传输把玻璃直接放到网带上,是一个错误方案!我前面讲过,要熟悉玻璃工艺才能搞,否则可能是白费钱费力!其实难度不在这一块,主要的难度是怎样把玻璃均匀的加热!玻璃是透明的,如果只采用辐射加热的化,玻璃没有到七百度,网链可能超过七百度了,玻璃与网链的接触处受到传导热也会达到七百度以上而软化,在玻璃的重力的影响下,会压出凹开,如果表面质量要求高的玻璃,就彻底报废了!

网友:
另外加热丝如何布局与安装,保温层用何种材料,温度如何控制,楼主考虑过这些问题没有?

网友C:
传动是比较简单的,用链传动是可以的,传动辊两端用普通轴承就可以了,但要间隙配合,一端固定,一端是自由端,因为热涨冷缩的原因!但相关的难道楼主是没有考虑到的,也就是玻璃的温度与传动同步。不要让后面的玻璃等前面的玻璃达到所要求的温度,设计不好的话是很耗能低效的!

网友:
这个项目对楼主来说是个很大的挑战,望楼主能够成功!

网友:
引用 楼主:
首先谢谢这位大侠的热心!! 我想问下在炉内的托辊安装 是否要加轴承? 这么高的温度 如何确定孔轴的 ...

0,0,55,74724,640,480,8cbe47c9.jpg 托辊有两种,用多个托辊小间距直接传动的和用不量托辊承接网带的。网带用不锈钢钢丝绕的,用空心销轴输送链串不锈钢杆固定。挡板有时用不锈钢角钢,有时用不锈钢折弯板。两端都用轴承,但支撑轴承在炉外的,辊上有硅酸铝纤维棉做的密封。传动也是在炉外的,我们用的是一根链条带全部托辊(带过十九根),链条和链轮不考虑耐热。(图片是网上下载的,跟我们之前做过的一样)

网友C:
楼上大侠,我承认你说的传动方案很不错,但你试过没有七百度的玻璃在不锈钢网带上传动,技术是带动商业的,但不要让商业带动技术!但如果楼主做的玻璃不在乎表面质量,甚至目的是把玻璃加工到软化用模具进行压铸,那就另提别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上大侠,我承认你说的传动方案很不错,但你试过没有七百度的玻璃在不锈钢网带上传动,技术是带动商业的, ...

大侠! 我现在的玻璃是微晶玻璃绝对可以承受这个温度!不至于变形变软 ! 要不然人家客户也不会要求这样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传动是比较简单的,用链传动是可以的,传动辊两端用普通轴承就可以了,但要间隙配合,一端固定,一端是自由 ...

大侠你好! 我现在做的这个传输跟 传统的淬火有不同 一般淬火之类的炉子在中段的温度最高!两头都是低温  这样传动以及链轮都可以布置在两头的低温区 可以用普通的轴承,但是我现在做的 要求微晶玻璃板加热到700度后 直接是再加热的尾端 把玻璃取出来 做喷涂 这样传动部分势必要再高温区 哪怕出来一点温度也会由于热传递会影响到轴承 所以这里需要考虑轴承及配合。

网友:
简单。
就用1Cr13 钢丝材质的筛网就行了,我这里用的也是这种形式的网带炉,高温达1200度,就是网带常换。玻璃制品没这么高的温度,很好办的。国内这种厂家很多的,市场上就有各种网带卖的。传动很简单,也可调速。

网友(点评):
多谢! 现在我的确是打算用网带!

网友:
  不清楚你做的产品及品质要求!愿这点资料对你有些帮助!

网友:
都是比较专业的人士,学习了

网友:
都很厉害。学学习习啊,

网友(2018-07-05):
用铁丝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