粗加工后热处理变形很大,求助

楼主(2011-10-17):
我公司有一模具零件,加工尺寸为320X320X130.材料为1.2083(德国材料牌号)。要求:热处理硬度HRC44-48.真空处理。

粗加工周边留0.6-0.8MM余量。材料中间加工成型型腔,为一半圆弯管状。直径160MM,型腔加工预留2-3MM加工余量。现在粗加工后热处理变形很大,变形量几乎在1.0MM左右。周边0.6-0.8MM的余量上磨床加工几乎不能见白。见附图。

在此,请教各位能否提供支持,谢谢!

网友:
你应该把图直接发出来啊,积分不容易啊,模具加工不出可以考虑降面啊,一般都能解决啊!

楼主:
谢谢回复!我们当然知道要降面处理,但是这样会导致磨床加工压力太大。呵呵。图档在上面啊,请您注意看看!而且磨多了尺寸会超差的。

网友:
增加去应力退火,再淬火

网友:
半精加工后时效,完后再淬火。

网友(2011-12-13):
下载图要扣分的,直接贴出来啊

网友:
请个有经验的工艺师傅帮你编个工艺。

网友:
粗加工前,先做退火,改善组织,消除内应力,减少后续热处理变形。

网友:
模具加工不出可以考虑降面啊,一般都能解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