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PLC I/O 后面的是输入输出模块,FANUC系统想换成西门子的

楼主(2011-10-17):
PLC I/0

PLC  I/0

这是一个PLC  I/O 后面的是输入输出模块,FANUC系统的。现在我想换成西门子的 ,应该怎么处理?直接选用一个譬如S7-300的PLC吗 ?

网友A:
PLC 主机和扩展口都是配套的,不同厂家的不能互相配的,除非是仿的另外一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PLC 主机和扩展口都是配套的,不同厂家的不能互相配的,除非是仿的另外一家的。

谢谢。。我想整套都换。。想研究明白这个FANUC的。。然后好 换相应的西门子的

网友B:
看明白了,楼主想把整套FANUC系统都换成西门子的。
那完全可以不管FANUC,把梯图逻辑整明白了重新写就可以了。
FANUC是可以挂任何支持profibus总线的东西,只是要加个通讯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明白了,楼主想把整套FANUC系统都换成西门子的。
那完全可以不管FANUC,把梯图逻辑整明白了重新写就可以 ...

对啊 。。你说的很对啊。。把梯形图搞明白了 重写就行吗?你好像很厉害啊。。能不能详细的说说啊。。我是个新手。。

网友(点评):
那你先看明白原程序再说吧。

楼主:
引用 楼主:
对啊 。。你说的很对啊。。把梯形图搞明白了 重写就行吗?你好像很厉害啊。。能不能详细的说说啊。。我是 ...

好的 。。谢谢你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明白了,楼主想把整套FANUC系统都换成西门子的。
那完全可以不管FANUC,把梯图逻辑整明白了重新写就可以 ...

你在给我看看呗。。譬如这是刚开始的梯形图。。怎么去理解比较准确。。给我举个例子呗。。麻烦你啦。。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在给我看看呗。。譬如这是刚开始的梯形图。。怎么去理解比较准确。。给我举个例子呗。。麻烦你啦。。谢 ...

你说的这个是FANUC数控系统的PMC。
不知是什么设备?
按目前的情况,你还没有能力做换系统的工作。俺说的是实话哈。
不知为什么要换西门子的系统,810D已经停产了,如果是S7-300的话,那估计你想换840D。802DSL是S7-200的。
如果是自己想多学习,倒是可以琢磨琢磨。
贴的图,先是处理急停信号。然后有个重要的信号状态在程序里需要判断,#1000号宏变量和X4.7(应该是个测头信号,一般这个是高速跳步点)关联了。然后是伺服正常加载后松开抱闸,看样子是Z轴是双驱或者是两个独立Z轴。

网友:
如果想转换,必须知道NC和PLC之间的接口信号,否则你肯定读不明白PLC程序

网友(2011-11-29):
有高手在,过来学习的

网友:
机床的通讯知识,我也来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