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能分度头加电机改电动,请教

楼主(2011-10-17):
因为要铣4方 ,批量的活, 转90度 就要摇10圈 ,劳动强度大 。所以想加个步进电机电动控制。

请教各位社友,

是连接在挂轮处呢 ,还是连在摇的手轮这, 另外锁紧的话还需不需要靠定位销插入分度盘,还是直接靠电机的自锁,请有过改装经验的人提提意见。

网友:
其实它的最终定位就是那个插销,如果不用那个插销可能定位精度还是有影响的,如不使用,那建议电机要带刹车,

网友A:
我们厂的铣床上的分度头就是用步进电机和经济型数控系统控制的。是用来进行锥齿轮开口用的。步进电机输出轴要减速后于分度头挂轮轴连接。这样可以实现一人多机操作还减轻劳动强度。很好用。具体你可以找单反、当地有数控机床改造的帮你设计改造。

网友B:
用数控车床上的自动换刀结构不是挺好吗?四工位刚好90度。速度快。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数控车床上的自动换刀结构不是挺好吗?四工位刚好90度。速度快。

怎么装夹啊?还要设计个夹具和刀架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厂的铣床上的分度头就是用步进电机和经济型数控系统控制的。是用来进行锥齿轮开口用的。步进电机输出轴 ...

直接靠步进电机锁死吗? 不用插插销? 能拍个照片吗 你们工厂改装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直接靠步进电机锁死吗? 不用插插销? 能拍个照片吗 你们工厂改装的

不用插销,步进电机直接锁死。

网友C:
铣4方 ,批量的活  我如果告诉你车床可以车的话,不知道你是否相信

相信的话可以看下设计手册,有简介,然后自己做一台即可。我当初做过一台

网友(点评):
能说说是数车还是普车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铣4方 ,批量的活  我如果告诉你车床可以车的话,不知道你是否相信

相信的话可以看下设计手册,有简介, ...

是可以车啊 我有专机车的,一次4面成型 但是大点的活干不了 还是要上铣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