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钻铣的设计,请教

楼主(2011-10-17):
本人新手老大要求设计一台四轴的钻铣床,现在对我来说难度很大。但是老大又要我弄。求师傅指导一下如何设计拜谢。QQ317936946,电话18666364631

网友:
铣床上安装一个分度头、就是4轴钻铣机床了

网友:
数控立铣床上装一个数控转台就ok了。

网友:
钻铣床就是4轴的,钻台左手摇Y轴,右手摇X轴,Z轴就是升降丝杆轴,还有机头上面还有个横轴可以伸很长

网友(2012-03-16):
你老大真牛逼,知道新手还叫你设计

网友(2012-06-09):
搞成个四轴联动的,你老大肯定高看你一眼

网友(2013-03-04):
先了解一下雕刻机。。。然后基本上问题不大了。。
得算车削力。使用寿命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