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上的车是用什么完成弹跳的?

楼主(2011-10-17):
请教各位图片上的车是用什么完成弹跳的 QQ975813038

网友:
看一看,乐一乐就行了,就是一逗乐视频  r* d- ]7 ?; e9 e

网友:
感觉这是处理过的视频,现实中要是做的话,用偏心轮应该可以实现的,如打夯机!

网友:
合成的,没有什么意义!!!

楼主:
大家认为这个图片是合成的是错误 难道没有高人指点一下吗?下面是视频请各位看一下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c2NTkwMzQw.html

网友:
这个不是很清楚。上网看看。

网友:
楼主可以搜搜Lowrider Car就知道了,不是新鲜事物。按某热水器广告说的,这都玩了半个世纪了。哈哈。

网友:
这个似乎没有什么实际意义吧

网友:
感觉这是处理过的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