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天雪地,赤身裸体跪求此轴中间部分加工工艺

楼主(2011-10-17):
此轴,材质S45C,原材料为锻造,锻造完毕后加工中客户要求中间的凸轮样的东西必须要加工,我原先设计为上卧式加工中心加工,但发觉刀具太长,刚性很差,加工时肯定震刀。现在此跪求是否有别的解决方案。

网友:
哥们儿,你还是起来吧,为何跪着?你跪着人家说什么你听不清,

这是甭的转子,鬼子一般是用专机加工的,早年用凸轮机床玩,全凭床子的精度玩出来的,那时没有加工中心,泵比加工中心的历史长,

你计算过加工精度吗?先不说你振刀的问题,就是不振刀,你现有床子与刀具的精度水平够不够,假如够了,阿拉与你说下面的问题,假如就不行,就白扯了,

有什么问题,都先爬起来讲话,哈哈,

网友(点评):
幽默~!~你不要卖关子 人家也不容易 你就说下呗!~!~顺便我要学习下 嘿嘿

楼主:
转子中间的公差还是比较大的,可以放到1.6mm公差,机床是550*550的卧式加工中心,想分两头加工,加工精度应该是没问题,但是机床是BT40的刀柄,主要是想讨论下怎么样加工最快,最节省钱。

网友A:
罗茨风机的转子
这个精度要求很高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罗茨风机的转子
这个精度要求很高的吧

但是我们的客户告诉我,公差可以在1.6MM 以内,这么大的公差就想找个实惠点的加工方案

网友B:
这个应该不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应该不难的!!!!!!!!!!!!

那就给点建议吧,想啥说啥

网友:
分开加工,轴车出来,铣键槽,在用线切割割出来,就能保证精度,也好加工

楼主:
线切割的话,340长一起割,代价应该是很高的吧。

网友C:
轴跟中间那部分是焊接的么? 还有要是线切割的话 340高 线切割孔怎么打?高手解答下

网友:
悍个铁板凳,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轴跟中间那部分是焊接的么? 还有要是线切割的话 340高 线切割孔怎么打?高手解答下

整个轴是锻造出来的,用线切割的话不要打孔了,直接割进去就好了,主要是340长,加上头和尾。700多长,比较费时。成本太高

网友:
楼主可以找数控技术板块的达人版主2010dengkai邓大侠,你可以先看一下他发过的帖子,都是用经济型数控车床可以加工五角星、多边形什么的,我想以他无限的思维一定可以帮楼主搞定此轴的加工问题。。。。。

网友:
你是以那个为精基准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整个轴是锻造出来的,用线切割的话不要打孔了,直接割进去就好了,主要是340长,加上头和尾。700多长,比 ...

哦哦 我懂了~~谢谢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