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台压机,液压缸上面有溢流阀座子和缸端盖平面漏油

楼主(2011-10-17):
液压缸上面有溢流阀座子和缸端盖平面结合有O型圈50*5.7密封,上面有两个缸,两个换了O型圈的,一个没漏,还有一个还是在漏,后来我在拆下来检查时,看到密封处有个小圆凹槽,我用电焊焊平了,在上磨床,磨平后换O型圈在装上,结果还是在漏,我还把周围的毛刺都打了的,请各位师傅帮帮忙,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网友A:
没有图片不直观,不好判断,发个图片上来,大家看看

网友:
有可能经过你的焊,磨,O型圈槽尺寸已发生变化,密封效果不好了,具体再测量对比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图片不直观,不好判断,发个图片上来,大家看看

file:///C:/Documents%20and%20Settings/Administrator/Application%20Data/Tencent/Users/75364662/QQ/WinTemp/RichOle/$B)6%LE4%~(~_T0Y@_7I~3Q.jpg file:///C:/Documents%20and%20Settings/Administrator/Application%20Data/Tencent/Users/75364662/QQ/WinTemp/RichOle/BLJ@1XJLLDEX]Z_RC7(C519.jpg

楼主:
引用 楼主:

就是那个放铁块下面就是一边漏油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那个放铁块下面就是一边漏油

不好意思,你发的是组装好的,看不出来。
这是3楼说的“有可能经过你的焊,磨,O型圈槽尺寸已发生变化,密封效果不好了,具体再测量对比下!”,很有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你发的是组装好的,看不出来。
这是3楼说的“有可能经过你的焊,磨,O型圈槽尺寸已发生变化, ...

那方块上面有装O型圈的凹槽,我磨的是缸盖上的面,被磨的面是平的,尺寸都是一样的,

网友:
缸盖是不是那个圆的?
缸盖和装O型圈的方块之间有没有装“阀”?
这个“阀”是不是高于被磨的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缸盖是不是那个圆的?
缸盖和装O型圈的方块之间有没有装“阀”?
这个“阀”是不是高于被磨的面?

缸盖是圆的,装来电磁阀的没有高过方块没有接触到缸盖

网友:
可以把位置标出来呀,大家都在猜是哪个位置!!!
一般不建议焊,焊过之后材质会发生变化,材质不同,受压之后会产生变形!!!可以把槽开大点,掩盖过去!!!

网友B:
焊接引起变形,以及接触面变粗糙

楼主:
引用 网友B:
焊接引起变形,以及接触面变粗糙

开始判断的就是不平,用磨床把接触面磨过的

网友C:
以后别自己瞎整了,请教一下别人再整。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后别自己瞎整了,请教一下别人再整。

请问现在应该怎么搞,

网友:
过来学习了,都是高手啊

网友D:
你用电焊焊平?????这不是胡整胡闹吗!之前考虑过内应力吗?换件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用电焊焊平?????这不是胡整胡闹吗!之前考虑过内应力吗?换件吧!

我焊料后敲了的, 已经消除内应力了,在到磨床上磨平,请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焊接引起变形,以及接触面变粗糙

之是一点凹槽,点好后磨平了

网友:
从图片上可以看到,阀块和缸盖结合面原本是平面,怎么会出现凹槽呢?这个凹槽是在维修操作过程中磕碰造成的还是其他什么原因造成的呢?对于出现故障首先应分析故障原因,其次才是实施故障解决方案。
如果因为尺寸原因不能直接磨平,建议直接换件,焊接的方法不妥,高压密封对表面粗糙度、焊接质量、O型圈压缩量等都有要求。

网友E:
发张拆掉电磁阀的图看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发张拆掉电磁阀的图看看吧。

电磁阀没有漏,是电磁阀的座子与液压缸端盖漏

网友E:
请从密封圈、沟槽、安装面这几方面查查。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从密封圈、沟槽、安装面这几方面查查。

我前两天也是在想是不是之前一直漏油已经在座子密封面被液压油走出一条小曹子了,还有上密封圈的曹子是不是有问题。但是这几天一直都没时间拆下来检查。和生产的纠结很多,不想搞了

网友E:
漏油的问题向来比较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E:
漏油的问题向来比较麻烦。

以前我搞过各种泄漏的问题,都是觉得很简单的,这次,关进没时间搞,也是已经搞了两次,第一次换密封圈,第二次是第一次换了密封圈没用,我在检查就有个泄漏的小凹槽,焊补后上磨床磨平,就装上用,在就没时间搞,我也就像通过这里面还有没有那种情况,在加上我所知道的那个地方没检查到位的,这是最简单的却被我搞的很复杂,我也想多学点,其实要他不漏我有最简单最笨的方法,就是不符合情理的,剪一个和那个一样大的橡皮垫,整个压着,也不会漏,但是不符合常理

网友(2025-06-23):
槽里是不是放o圈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