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装箱结构,请教

楼主(2011-10-17):
请教个问题,集装箱四四方方的,存在着从矩形结构变为平行四边形结构的趋势(纯属个人猜测),如果是这样,那么它是怎么克服并解决这一问题的,加强筋吗?
或谁能贴个示意图也最好
这个问题困扰我好久

网友A:
你到集装箱堆场看下就明白了。

网友B:
边角都是用厚刚才焊点,板是折弯了的,就相当于加强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到集装箱堆场看下就明白了。

那不失去了论坛存在的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边角都是用厚刚才焊点,板是折弯了的,就相当于加强筋

能否具体些朋友,主要是4个角的处理

网友C:
我们公司最近也承揽了涉及到集装箱的项目,开头也有相同的问题,经向相关单位学习,据他们说:集装箱的框架,主要靠侧板来固定,框架在没有加焊侧板前,是不稳定的,无论侧板的接点焊得多坚固,框架还是不牢靠的,只有焊上了所有侧板,箱体就牢靠了。
附上一个标准供参考!

游客

网友(2012-04-10):
感谢版主!

网友(2011-10-18):
主要受力的方向加强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们公司最近也承揽了涉及到集装箱的项目,开头也有相同的问题,经向相关单位学习,据他们说:集装箱的框架 ...

谢谢版主,研究下先

网友:
如果在每个对角上拉上一根,不就变成三角结构了吗??

网友:
我是进来学习的,焊了侧板就牢固了。

网友(2012-01-13):
下来学习一下,谢谢楼主

网友:
楼主的问题很好,期待有图示的解答

网友(2012-04-08):
正在研究集装箱的结构,下了老马的标准来看看

网友:
需要关于材料及价格方面的知识,先下载看看

网友:
关注这个问题的讨论,平时也未注意这个结构啊!

网友:
谢谢版主,研究下先...................

网友(2016-11-09):
引用 网友C:
我们公司最近也承揽了涉及到集装箱的项目,开头也有相同的问题,经向相关单位学习,据他们说:集装箱的框架 ...

谢谢,我下载了,了解了一下,

网友(2018-06-21):
感谢老马的标准分享

网友(2021-02-01):
下来学习一下,谢谢

网友:
其实网上找一下照片,你就懂了

网友(2023-01-10):
引用 网友C:
我们公司最近也承揽了涉及到集装箱的项目,开头也有相同的问题,经向相关单位学习,据他们说:集装箱的框架 ...

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