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缸的上升速度和出布量用什么方法可以同步

楼主(2011-10-17):
油缸的上升速度和出布量用什么方法可以同步,见附件

网友A:
没有附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附件????????????????

怎么传不上呢

网友B:
是讨论还是下载资料呀!!!
还要分?把那张图纸发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讨论还是下载资料呀!!!
还要分?把那张图纸发出来!!!

没有要分呀,是客户要求的效果,没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讨论还是下载资料呀!!!
还要分?把那张图纸发出来!!!

哦知道了,没办法的是论坛上的分

网友C:
你把图截下来

同步效果,看你要多大的误差
同步马达
比例阀闭环控制
机械同步
同步阀

网友B:
速度慢慢调吧,这个一个是电机,一个是液压,所以还是调吧

网友:
是讨论还是下载资料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把图截下来

同步效果,看你要多大的误差

用电液比例阀控制不知是否可以,没有用过,有点不放心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速度慢慢调吧,这个一个是电机,一个是液压,所以还是调吧

电机是根据需要随时可以调的,就是液压部分必须和其自动同步

网友:
同步效果,看你要多大的误差
同步马达
比例阀闭环控

网友:
为什么不发张图片呢?这样别人都要花积分才能看到!

网友:
俺们本来就穷,三分又没了

网友:
这个还没有把工艺过程说清楚。感觉储布的时候是否可以用张力控制的方式解决呢?

网友:
这个比较麻烦吧!!!
那   用比例阀,可是速度的线性关系比较不好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