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于CAD图纸布满打印的问题,请教

楼主(2011-10-17):
我需要打印一张A0图纸,cad里所用的图框非标准图框,长度上拉长了,A0标准图纸为841X1189,我现在需要打印的为841X1800,按标准A0打印的话,图纸上面会有一大部分的空白,如附图所示,我按网上的说法,自定义以后图纸的打印区域还是不变的,哪位能知道这种情况下如何能全布局打印?

网友A:
i不要用布局,在模型上窗口打印,然后框选要打印区域。打印比例选择布满窗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i不要用布局,在模型上窗口打印,然后框选要打印区域。打印比例选择布满窗口。

我也是在模型里打印的,点窗口,选择区域,但是打印比例选项里没有布满窗口的选项。

网友:
可以在打印界面的打印机/绘图仪特性里设置图纸大小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是在模型里打印的,点窗口,选择区域,但是打印比例选项里没有布满窗口的选项。

不好意思,打印比例应该是布满图纸

网友:
窗选时不要选外边框(不打印外框),直接选内框,调整比例为1:1,取消居中打印,输入合适的数字调整图纸位置,打印
(个人意见,仅供参考)

网友:
你在页面设置里把图形方向改一下,看看,你如果是横向就改成纵向,如果是纵向就改成横向

楼主:
谢谢大家指教,问题已经解决,自定义纸张尺寸以后,打印选纸张选自定义的纸张,就可以了。

网友B:
841X1800就不标准,打印出来当然是这样子的!也可以对中,那么就是上下各有一部分空白。

楼主:
引用 网友B:
841X1800就不标准,打印出来当然是这样子的!也可以对中,那么就是上下各有一部分空白。

可以布满打印的,就是要自定义841x1800的纸张,打印选纸张时选着这张自定义的纸张,就好了。

网友(点评):
那就不是标准图纸了,那是卷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