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mm直径, 45#钢表面高频硬度能到达55HRC吗?

楼主(2011-10-17):
6mm直径, 45#钢表面高频硬度能到达55HRC吗?
或者:高频硬度和轴的直径有什么比例关系吗?

网友:
据我所知,45#钢表面高频硬度能到达52~57HRC;
45#钢表面高频硬度不受直径影响

网友:
高频淬火只能淬很薄的一层,

网友:
刚刚翻了一下教材,里面说的是50HRC以上,所以说到55HRC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一般高频适用于含碳量在0.4%~0.5%的刚,也即最常用的45钢。频率越高,淬硬层越薄,厚度在0.3~3mm左右,一般淬硬层在1~1.5mm比较合适。

网友:
淬火不回火 迟早起壳壳

网友(点评):
对,淬火后要回火

楼主:
有点达到了62,有的只有50,不能稳定,怎么办?是测量的问题吗?

网友(2011-12-27):
能,高频硬度不均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