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切割的加工精度怎么控制?

楼主(2011-10-17):
水切割的加工精度怎么控制啊?四轴的好像空行程太多,如果是三轴怎样控制切割精度?

网友:
水切割的精度本身就不是太高吧?不知道是不是?

网友A:
是的, 水切割目前最多只能到 +/-0。025MM, 和线切割的精密度 +/-0。003MM 比较, 精密度并不是很高

网友(点评):
你有点N哦,线切割能做到+ -0.003mm??你牛吹的好大哦,国内一般的电极丝的直径0.18mm,单边放电间隙都至少0.01以上,你怎么保证精度达到+ -0.003mm??

网友:
线切割的精密度 +/- 0.003mm, 我是由客人那看到和在推销水切割时, 他们的技术要求。
客人是 金德五金- 这是一家香港公司(在深圳西丽有工厂), 专门复印机结构的, 他们有自己的模具加工部门, 里面有6台 日本的线切割机, 每台的价格是140万 - 180万,另外有2台快走丝的线切割 (价格60多万)。  他们对工件的精密度要求就是 0.003mm以内。 (我不是买线切割的, 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保证精密度的, 不过我倒是知道他们的客人要求很高, 如果精度达不到要求, 他们会很麻烦)

至于我是不是吹牛, 那就要看 金德的技术人员是不是骗我了, 我和他们的技术总监比较熟悉, 应该不会骗我。  还有我说的精密度只是我看见过的设备。 至于他们要那里生产的钼丝 和什么直径的钼丝, 我没问他们。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 水切割目前最多只能到 +/-0。025MM, 和线切割的精密度 +/-0。003MM 比较, 精密度并不是很高

请问你用的是几轴的?怎么才能控制精度呢?都与什么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