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变速器,试车就是有噪音,查不出原因

楼主(2011-10-17):
变速箱箱体和所有零件都是好的,但试车就是有噪音,查不出原因

网友A:
其它都正常,一般就是齿轮噪音,或轴承噪音,齿轮噪音与加工精度有关系,在某些速度段呈现明显趋势,齿轮噪音与轴承噪音一般不影响使用,但影响油耗,缩短使用寿命,是一种先天性慢性病,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它都正常,一般就是齿轮噪音,或轴承噪音,齿轮噪音与加工精度有关系,在某些速度段呈现明显趋势,齿轮噪 ...

本来齿轮传动声音就比较响,但这不是普通的齿轮声音。

网友(点评):
你形容一下类似什么声音?阿拉处理现场问题是非常在行的,论坛有些帖子,你可以看一下,变速器声音不会复杂,都是简单声音,

网友(2013-09-27):
轴承噪音吧!

网友:
爱莫能助啊

网友:
可能是振动引起的,进行动力传动系统扭振匹配了吗?改变一下弹性元件的刚度再试试!不一定是变矩器造成了。

网友:
是所有的档位都有这个问题么?如果是个别档的话可能是可能是齿轮的齿形、齿向有问题。

网友:
想起以前客户说设备这两天有异响,还经常发生。
跑过去呗。诊脉也没发现什么啊。
于是,我问是什么样的声音?
于是,现场的5个操作工都很认真地模仿出了声音。
于是,我听出了狼叫、驴叫、小狗的呻吟。。。。。。
于是,在设备旁边找张桌子,放好电脑边玩游戏,边等着那百变魔鬼的出现。第一天喝了一大桶咖啡,第二天喝了三打啤酒。

回来时留了一句话:等再发出异响,录音给我。

网友(点评):
挖的一手好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