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一通孔球墨铸铁,到工件底部都产生震纹

楼主(2011-10-17):
  加工一通孔球墨铸铁,内孔为12MM,长87MM。内孔用铰刀铰进后,到工件底部都产生震纹,请问有什么好一点的铰刀推荐吗??

网友A:
是不是铰刀的原因?算好深度,不要让钻刀与底碰到。芒孔的话要排屑再铰。

网友(点评):
是铰刀原因,工件是通孔的。

网友:
有可能你钻头钻孔钻偏了,最好车一下孔能保证孔的直线度,再铰空就不会出现震纹了。

网友(点评):
钻头有一点点偏。车的话我有试过,刀的钢性不足,0.2的余量也没办法车过,会让刀。

网友:
遥螺旋铰刀一般不会有振纹的。。。。。。。。

网友(点评):
我有用过一把美国进口的螺旋铰刀,但是柄只有10mm。铰到底时还是会共振。

网友:
铰刀问题 ,其次加工余量 设备的精度,工艺的顺序

网友(点评):
是啊,看似简单的东西,做起来一点都不简单。。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铰刀的原因?算好深度,不要让钻刀与底碰到。芒孔的话要排屑再铰。

铰孔余量是不是大了?如果不行,你用斜刃铰刀看行不行,市场上应该有卖的。另外现在假货也太多,你也可以换一个品牌,或者说另找一家供应商。

网友(点评):
今天买了一把日本的钨钢铰刀,只有105MM长,铰出来光洁度没直线度都不错。。。

网友:
螺旋铰刀+浮动夹头+合适转速。。。

网友:
铰刀是不是摆动太大啊,是不是机床的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