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框里的是什么阀 ?有标准件买吗?

楼主(2011-10-17):
这台是200T的 四柱液压机
请问:红框里的是什么阀 ?有标准件买吗???一般200T的采用什么型号的??
谢谢!

网友:
就是普通的液压机吧!那4个柱子是导向柱,只有中间一个液压缸!!那个应该是一个传感器吧,见到实物才知道是什么!!!

网友:
这是冲液阀,看看买的设备液压原理图应该就知道了

网友:
型号,铭牌都可以,干嘛只写,谁知道呢???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啊,不明白是什么阀

网友:
可能是充液阀,看不清楚。
最好拍张清楚的照片,找到铭牌看型号最直接了

网友:
很明显是充液阀,压机主油缸在运动时,油口供油不足的情况下,充液阀开启补充液压油。

网友:
充液阀,有标准件卖,一般200T的用FG16,国内很多厂生产的,价格不贵约1000-1300元大洋

网友:
应该是快速充液阀(功能类似液控单向阀),一般这种缸做成双级缸,当快速下降时,需要向无杆腔补油液。

网友:
是充液阀,貌似rcf型,rcf-63可以了

网友:
充液阀,弥补快进时泵供油不足

网友:
充液阀,有标准件卖,在油压机上使用很多

网友(2011-11-24):
是充液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