粗糙度的文字大小及字体如何修改

楼主(2011-10-17):
,如截图,粗糙度的文字大小及字体如何修改

楼主:
是AutoCAD  Mechanical 2006的

网友A:
放大缩小能否改?

网友:
放大缩小当然可以达到修改目的!不过在AUTOCAD系列软件中不能自动适应图形的大小来配合文字和符合的大小,一般是采用复制一个文字或者符合后修改其内容来保持图纸中文字属性的一致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放大缩小能否改?

放大缩小是可以,就是太麻烦,效率太差了

网友:
可以先创建块啊    可以在块的属性里编辑啊

网友:
双击字体,在弹出的对话框中修改就可以了

网友:
粗糙度最好还是创建块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