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程图的图框

楼主(2011-10-18):
制作好的标准图框要放在哪个文件夹里?

楼主:
有个同事根据公司标准制作了图框,我想借用这种图框,不知道放到那个文件夹里了。
哪位大侠能告知?

网友:
默认位置是: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ll Users\Application Data\SolidWorks\SolidWorks 2009\templates
C:\Program Files\SolidWorks Corp\SolidWorks\lang\chinese-simplified\Tutorial
这两个都可以,你也可以放在任意一个文件夹,只需在系统选项中指定模版文件的位置,自定义的模版建议这样做比较好。

楼主:
终于找到了
谢谢啊!!!!

网友:
你说的图框是图纸模板吗?
还是表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