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簧能不能承受轴向压力?

楼主(2011-10-18):
孔用的卡簧能不能承受轴向压力?如果不能如何计算呢,有知道的朋友吗?希望给指点下……

网友:
可以承受较小的轴向力,具体多大可以根据材料力学计算。

网友A:
肯定能,要不能,那他的作用是啥啊,呵呵。不过像楼上说的,只能承受小的轴向压力,呵呵,至于计算,等待高人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肯定能,要不能,那他的作用是啥啊,呵呵。不过像楼上说的,只能承受小的轴向压力,呵呵,至于计算,等待高 ...

卡簧就是承受轴向力的啊,具体多大要看开槽尺寸和材料了

网友:
精密机械版有个版主,他是做硬盘的,知道这个卡环能承受的推力计算,可以去找他请教请教

楼主:
四楼的朋友,我怎么样才能根据开槽尺寸跟材料定,能否给我具体说下呀,谢谢了

网友:
卡簧可承受轴向力的,可以按卡簧的受剪面积和材料型号乘以该种材料的抗剪强度算出。

网友:
可以承受较小的轴向力

网友:
可以承受,要根据轴肩的尺寸和你卡簧的材料性能算出来

楼主:
有没有关于卡簧受轴向力计算的参考书呀?

楼主:
卡簧的受剪面积怎么计算呀,有没有公式呀

楼主:
我在网上看到的说轴用卡簧受到的轴向力使轴用弹性挡圈(卡环)受剪切,受剪面积A等于挡圈厚度b乘轴直径d乘π,即 A = π d b,我想问下谁知道孔用卡簧受剪面积如何计算呀……在线急等,谢谢……有知道的朋友没

网友(点评):
相应地,轴径d用孔径D代替嘛

网友:
只要压力不是太高,应该没多大问题

楼主:
压力是很大的,所以有点担心,想计算下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在网上看到的说轴用卡簧受到的轴向力使轴用弹性挡圈(卡环)受剪切,受剪面积A等于挡圈厚度b乘轴直径d乘π ...

太谢谢了,呵呵呵……

网友:
挡圈(卡簧)只能承受轴向很小的力。

网友:
根据剪切面积和材料的性能进行计算的,机械设计手册上好象有,找找吧

网友(2014-04-17):
可以承受轴向力,卡簧选型的时候有标准

网友:
主要就是受轴向力嘛,就是轴上轴向位置限制的,

网友:
查卡黄的机械设计手册就OK了

网友:
手册上似乎说能承受较小的轴向力

网友:
貌似 手册上说过 只能承受较小的轴向力

网友(2021-07-08):
引用 楼主:
太谢谢了,呵呵呵……

n的单位是不是转每分

网友:
那是pai,  3.1415

网友:
可以承受小的轴向力

网友:
小的轴向力可以,卡簧全名是弹性挡圈,有弹性的。

网友:
我试过,不取下卡簧砸都砸不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