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的多行文字对齐方式自动改变

楼主(2011-10-18):
最近发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就是创建多行文字后,并进行了编辑,改变了对齐方式,保存后下次打开文件后发现,多行文字自动改变回最初编辑前的状态。重复修改对齐方式后,再次打开依然如故,很是不解。谁遇到过这种情况?什么原因啊,请高手出来解答一下。

楼主:
社区里难道没有人知道吗?

网友(2016-04-07):
这个问题很是麻烦,我也一直纠结着。我是在转存低版本时出现这个问题,原本靠左对齐的,转存后再打开结果就自动变成中间对齐了,重新编辑后再存还是一样,不得解决,希望高手指点。

网友(2016-07-11):
我也有这个困扰,坐等高手解答

网友(2023-10-28):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解决方法如下:

选中文字,打开文字属性(快捷键是Ctrl+1),如下图

如果不需要居中,将图中的对正方式设置为【左中】,保存就行了。

这样再重新打开,也是左中的,不会在居中了。

网友:
解决方法如下:

选中文字,打开文字属性(快捷键是Ctrl+1),如下图

如果不需要居中,将图中的对正方式设置为【左中】,保存就行了。

这样再重新打开,也是左中的,不会在居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