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s316L不锈钢增加表面硬度的方法有哪些?

楼主(2011-10-18):
sus316L不锈钢增加表面硬度的方法有哪些?
如果表面镀硬铬,表面的镀层会不会有可能产生毒性?
能不能做渗氮处理?
希望各位大侠不吝赐教!

网友A:
我们有些304轴类产品就是采用表面镀硬铬来提高其耐磨性能的!但不能使用在接触食品的零件上。

网友B:
理论上渗氮是可以的,要看工件厚度的。个人认为还是镀层好,Cr有毒性小心。还有的方法成本比较昂贵,比如纳米涂层、激光熔覆、等离子喷涂。

网友(点评):
首先,请我们一起来感谢社区提供这个平台请我们成为好友。 值此年终之际,本人专门整理了一系列资料与你分享。 分享方法是:你在下面这些资料中任选一款后,把它发我邮箱LWMXX@163.COM,我把它回发你邮箱。 最后

网友:
不锈钢还镀硬铬,是不是有点奢侈啊,为什么不用普通钢材镀硬铬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有些304轴类产品就是采用表面镀硬铬来提高其耐磨性能的!但不能使用在接触食品的零件上。

啊,看来是镀铬不行了。我的零件是用在更苛刻的制药机械(直接与药品接触)上的。
不知道渗氮有没有毒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理论上渗氮是可以的,要看工件厚度的。个人认为还是镀层好,Cr有毒性小心。还有的方法成本比较昂贵,比如纳 ...

我是一个D15mm,L40mm的轴上渗氮,另外渗氮不知道有没有毒性。

网友(点评):
貌似没听说过有……

网友:
我看了下我家里的菜刀。。。居然用的3Cr13的材料。。。怎么办???这表示我吃了很久的毒了吗???

网友(点评):
这个量不大,微量有益,不会有事……镀层就不一样了……

网友(点评):
呵呵,谢谢。。。虚惊一场啊!

网友(2013-02-10):
制药上有的地方要求特殊,不如在轴上喷涂陶瓷,或直接用陶瓷做个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