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管椭圆口自动倒角

楼主(2011-10-18):
今天上午接到一个活,要求在椭圆口,自动设备,要是圆口均匀倒角就简单了,在椭圆口均匀倒角着实让我犯了难,如图是产品图纸,在此请教大家
视频是我在网上找的一个双头倒角机,我像参考一下,但是这个椭圆口是我现在的瓶颈

网友:
以下资料仅供参考1、http://www.6lib.com/pdf/7529AC451313389811.pdf

2、附图是个 椭圆机构

网友:
是1*45度啊,还是0.1*45度啊,如果仅是简单的去毛刺,可以考虑喷砂

网友(点评):
0.1

网友A:
进刀结构装一个跟椭圆口一样运动轨迹的圆柱槽形凸轮,转速配合。不过倒角只能以铣代车才能实现。
最简单的应该直接做个压边模具,压出倒角,去毛剌即可

网友(点评):
我在想此处倒角就是去毛刺的工艺

网友(点评):
如果只是去毛剌,就很多种方法了,喷砂可以,切割时加装一把刷子来刷也行,铝毛剌很容易去除。

网友(点评):
此处倒角是去毛刺的做用,但是人家就要求倒角

网友(点评):
那可以参照我上面说的方法,如果觉得铣的效果不好,可以用小磨头磨出倒角。 我想用模具压毛剌的成本会比较低,你再想想有没有更好的方式

网友:
这个难做哦。等高手。

网友:
可以帮你设计一下,QQ:2148803943

网友(点评):
你的QQ查无此人

网友:
倒角用钢丝抛轮抛一下得了,
自动装置再常规设置

网友:
0.1*45°,随便用砂布磨一下就行了,要求那么精确吗。

网友(点评):
自动化用纱布就不行了吧,再说了啊,这是客户要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进刀结构装一个跟椭圆口一样运动轨迹的圆柱槽形凸轮,转速配合。不过倒角只能以铣代车才能实现。
最简单的 ...

按照你的思路我想了一下,实现好像比较难啊

网友:
图纸错了哦,管子上椭圆截面没有垂直面,不可能倒出45度的倒角的,应该是0.1X0.1。这是一个空间曲面,要求这么高话用CNC仿出来吧。

网友(点评):
那样效率很低

网友B:
就是,我觉得你的客户在刁难你啊!估计德国的7轴铣,也很难搞定你的,即使搞定了,成本估计也贵的要死,楼主还是算了吧,那个地方估计没有那么高的要求,要吗就是这个管子要穿电线,防止电线被割断?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我觉得你的客户在刁难你啊!估计德国的7轴铣,也很难搞定你的,即使搞定了,成本估计也贵的要死,楼主 ...

准确的说是口红管,要求应该还是比较严格的吧

网友(点评):
口红管?45°倒角?要我说应该是圆角更好吧,直接开个模子算了,还去倒角,可不是个省事的主。

网友(点评):
口红管用铝合金?接触嘴唇的?好像不好,铝不是对人体有害吗?

网友:
我己画出简图,可根据尺寸做调整,有些细节还需要和你讨论。

网友:
不好意思输错了,2418803943

网友:
要不设计一个弹性倒角器

网友(2011-12-20):
做个压边模具,压出倒角,去毛剌即可  我赞同

网友:
常规方法成本太高了啊,只能上特种加工,用电脉冲,考虑电脉冲的原因是,余量比较小,还有一个考虑到电极的损耗,用耐损耗的钨铜,或者更好的材料,可以做个夹具,多个一起加工

网友(2012-09-13):
我做弹性倒角刀具

网友(2014-11-13):
http://www.6lib.com/pdf/7529AC451313389811.pdf0 d- x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