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制图:如何使相关的多个名字统一?

楼主(2011-10-18):
零件自身有个名字,一般是保存时输入,放在硬盘上;
零件属性-自定义,可以自己输入,一般还要加上序号,便于工程图和材料清单调用,保存在零件里;
零件对应的工程图有个名字,可以自己输入,最好和对应的零件名称一样,便于直接打开;
零件的工程图中,一般需要输入零件的名称,可以从零件属性-自定义名字中调用,也可以自己输入.

如果还需要打印虚拟文档的话,还有pdf,dwg的名字等等,这都好办,不过仅仅是上面四种,就已经很令人憔悴了,尤其是大型装配体,零件很多的时候,如果零件名称因为多次输入产生错误致使不统一,最后生成材料清单的时候,很容易混乱,不知大家在应用中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使这些名称,只需要输入一次,其他的时候调用就ok,有木有?

网友A:
工程图和BOM都可以调用零件里面的属性的,只要定义好零件的属性就可以了,其他的全部调用这些,何来混淆一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程图和BOM都可以调用零件里面的属性的,只要定义好零件的属性就可以了,其他的全部调用这些,何来混淆一说 ...

零件自身的名字和零件属性中的名字有调用的办法吗?
工程图中的名字注释可以调用零件属性吗?重要是要建立在工程图模板中,如果每一个图都要分别调用,不是适得其反吗?能建立这样的模板吗?
bom中的序号和零件名称能一一对应吗?标注了序号就能列出零件的可以吗?有什么办法便于管理零件名称的排序吗?

网友:
呵呵,初学者,看不懂

楼主(2015-12-12):
四年过去了,用solidworksepdm解决了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