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e 怎么画传送带 (动画的)

楼主(2011-10-18):
proe 怎么画传送带 (动画的) ,我正在学

网友:
皮带的不同部分可以用不同的颜色渲染   然后定义皮带与轮是凸轮连接  这样就可以实现动画  不过  这个只是本人的做法  如果还有好的想法  那就请楼主再好好学习

网友A(2013-10-26):
我是用扫描画的。是不是最佳答案就不知了。

网友(2013-12-23):
是不是演示给客户看啊?

网友(2015-01-21):
引用 网友A:
我是用扫描画的。是不是最佳答案就不知了。

扫描出动画的?

网友:
也正在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