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solidworks2010如何使用设计算例,请各位高手帮帮忙!

楼主(2011-10-18):
solidworks2010如何使用设计算例,求出所受压力的变形情况啊?

网友A:
软件上带有教程,如果是装配体,不好意思。那你只能使用ANSYS进行分析了。

网友:
打开插件simulation你就可以使用了 具体的你去看里面的说明

网友:
引用 网友A:
软件上带有教程,如果是装配体,不好意思。那你只能使用ANSYS进行分析了。

solidworks 分析装配体也可以啊   我经常用的   (简单的装配体)

楼主:
呵呵,找到了,谢谢各位的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