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可以用来编程序吗

楼主(2011-10-18):
本人不晓得这个软件干嘛用的,听说比CAD好用,不知道有么有编程功能啊

网友:
需要专门安装插件,才能加工仿真。

网友A:
要编程学UG去 UG的编程功能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编程学UG去 UG的编程功能很好

不知道你具体表达什么,后处理生成加工代码还是软件二次开发

网友B:
听说UG不好学。solidworks是cad/cam/cae桌面集成系统(三维机械设计,说这个该懂了吧),功能强大易学。
你说的编程不知道指的是什么,这个装了CAM的插件才可以自动编程。我知道的有solidCAM,CAMworks,MasterCAM,还有的记不得名字了。
我也是刚学CAM,还在琢磨着。过程就是选刀具,几何图形,加工策略。然后可以模拟加工,检查干涉及加工状态,最后就是生成G代码。

网友:
同意上面老兄的说法 ,我建议学要由简到难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听说UG不好学。solidworks是cad/cam/cae桌面集成系统(三维机械设计,说这个该懂了吧),功能强大易学。
你 ...

solidcam在sw2010上能用吗   可以发给我吗     邮箱LIJIN565@126.COM   谢谢

网友:
solidcam 没听说过 可以发过来 学习学习  bqrmok@163.com

网友:
引用 网友C:
solidcam在sw2010上能用吗   可以发给我吗     邮箱LIJIN565@126.COM   谢谢

太大了!自己下个solidCAM2009的吧,可以用在SW2010上。下载地址,还有视频教程的:
http://www.cnisnet.com/solidworks/solidcam/

网友(2012-09-17):
加工程序直接用CAM生成不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