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FID与PLC随机换刀的区别

楼主(2011-10-18):
基于RFID的刀具自动识别、换刀与使用PLC刀具表实现随机换刀有什么区别吗?借此问题了解两条路线的技术方法

网友A:
射频签是现测量现用,是外逻辑系统,以测量的为准,测到什么就认为是真,

PLC是一种逻辑记忆系统,是内逻辑的,装的时候就规定好了位置,不论到哪里,系统记忆哪个东西到哪里去了,以系统记忆为准,

玩库的,都知道这个,使用方面有侧重点,

网友:
学习了,一个以现实测量为准,一个以记忆为准

楼主(2011-12-20):
引用 网友A:
射频签是现测量现用,是外逻辑系统,以测量的为准,测到什么就认为是真,

PLC是一种逻辑记忆系统,是内逻 ...

进一步学习后发现,全靠传感器识别的话,刀对刀、切削对切削的换刀时间应该会大大增加吧?问过工程师,随机换刀的可靠性和效率已经很高,现实总真有用传感器识别刀具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