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螺纹加工的问题

楼主(2011-10-18):
想自己做一个顶丝,一根直径5mm的轴,长度20mm,量不大也就做十根,请问如果车床的话能否加工全长的螺纹?如果车床加工全螺纹的话怎么装卡?

本人菜鸟,请勿见笑。

网友:
仪表车床,可以完成。仪表车床种类很多,选择选合的类型

楼主:
没有人帮忙

网友:
去五金店看看,是否有5mm的螺杆好代替

网友:
五金店有卖的,8.8级的,12.9级的,一字的,内立角的都有.M5X20螺丝.
不想去的就找几个M5X25的内立角螺丝,先锯条一文槽再锯下来既可.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复,我知道能买到,我就是想知道能不能车一个全螺纹的,不知道怎样装卡

网友A:
用车床的卡爪卡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车床的卡爪卡啊................

我知道,但是全螺纹的话要怎么装卡呢,总要卡到轴上才能加工,这样总会有一小段是装卡的部位车不到啊

网友:
把轴加长.......................

网友:
直接买个不就得了,那么细长的不适合车

网友:
量少的话,直接买成品吧

网友:
这么小的 直接买啊  长度加长 最后切  不是就用滚丝机做

网友:
老人家 何必知道怎么做的呢 对你有帮助吗 较真是吧 那我多嘴 加工的时候长度大于你要的长度 行话叫卡头 按你的长度加工完后 切断

网友:
这种尺寸料钱应该不贵吧  做的也不多  就把料加长一点  不久行了  加工好了 吧长的截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