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Cr内孔加工问题,求教

楼主(2011-10-18):
一个很简单的产品,但怎么也干不好,求教!
产品为管料外径39内径25,长度65.产品内孔26-0.08到-0.12.内孔光洁度1.6.干产品时内孔尺寸变动比较大。排除床子自身问题!

机床为云机的,系统是928TE的。转数1000转,镗孔走刀F320.倍率%100.刀具选用的是YT5 的(想用YT15的就是控制不了卷屑方向,刀子撞上铁屑就崩了)。按道理说这个产品干起来还是挺容易的,但就是镗孔尺寸很不稳定。不知道是刀杆强度不够,还是刀子磨得不好。小余量,高转数,卷屑槽该怎么开,刀子该怎么磨。该选用怎么刀具呢!

求教各位大侠,搞得我头都大了

网友A:
小余量的话YT15更适合  卷屑方向控制起作用的主要是刃倾角 要使你的铁屑流向没加工的面  这样不会划伤以加工面  刃倾角为正 即 刀尖处于刀刃的最高点  个人认为你的F有点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余量的话YT15更适合  卷屑方向控制起作用的主要是刃倾角 要使你的铁屑流向没加工的面  这样不会划伤以加工 ...

外圆都好说,关键是内圆。又是高转数,进刀量小。排屑方向不好控制

网友B:
不知楼主刀子磨得如何,这个估计你要保证好,排屑槽,正偏角以及刃倾角等都是讲究,按道理这种活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楼主刀子磨得如何,这个估计你要保证好,排屑槽,正偏角以及刃倾角等都是讲究,按道理这种活没问题的

是阿!但是就是干不好呀!问题肯定就在刀具上面就是不知道怎么解决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阿!但是就是干不好呀!问题肯定就在刀具上面就是不知道怎么解决

老师傅做这种活应该有经验的,但如果是现在的小年轻就危险了,做数控的刀具不会磨得多的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师傅做这种活应该有经验的,但如果是现在的小年轻就危险了,做数控的刀具不会磨得多的是

你说得对,他们太年轻了,没太多经验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得对,他们太年轻了,没太多经验

慢慢调整吧,适当把走到放慢点,吃刀量小点

网友C:
采用焊接刀,主偏角75度 刃倾角正5度 小圆弧槽型槽深前后一致 YT15合金

网友:
那么快的走刀,粗糙度不止3.2。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采用焊接刀,主偏角75度 刃倾角正5度 小圆弧槽型槽深前后一致 YT15合金

我试试哈,谢谢你咯

网友:
余量多少   转速有点快

网友:
额,是不是用的刀不好啊

网友:
进  来   学   些   学    习

网友(2011-12-08):
注意装卡变形,不能径向卡紧,这样有变形,应轴向卡紧

网友:
没听明白是数控还是普车···············

网友:
刀头采用YT15螺纹刀头,刀杆直径16,焊好后,把刀尖磨成圆弧,上刀面磨平既可,不用开槽,让铁丝自然流出,两刀即可车出,另外F值太大了,精车应在130-150之间。

网友(2012-05-26):
圆都好说,关键是内圆。又是高转数,进刀量小。排屑方向不好控制4 L

网友:
你那么高的转速和进给肯定不行,那样刀具磨损快啊,你要之在质量和效率兼顾的情况下加工,要是数控车的话,你就把线速度控制在50到60

网友:
A3管子料,余量不多,管子内孔带有硬度的,个人认为,转速800,F180~220,加冷却液

网友:
快用数控刀具吧,什么问题都能解决了,焊接刀在数控上就淘汰了,效率太低了根本发挥不出数控的性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