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加工中心进给速度最大能给多大?

楼主(2011-10-18):
加工铝料.吃刀量很小,那么就要求加工速度能最大化.但是发现走刀速度到达2000以上时,工作台换向时.发出咚咚的像似碰撞的声音,.好像再来几下床子就会散架一样,,挺吓人的,呵呵.
  有哪位有这方面经验的分享一下下,.或者说到床子有他的极限速度.只要在这个范围里,就可以不管它.谢谢

网友:
不太清楚,你应该给专业的老是打点电话

网友:
什么厂家的床子,问一问厂家就看你的了.....................

网友:
加工中心走刀速度,跟材料,机床,装夹,刀具,切削量等,都有关。铝件,只要装夹钢性好,机床性能没问题,2mm量以内,刀具每齿0.1-0.3都没问题,看你光洁度要求和刀具,另外,我知道台湾大桥有些加工中心工作时响动有些吓人。

网友:
进给2000肯定旧没有问题的,只要你发刀具工装钢性够就可以,这是你机床本身的问题,检查一下是不是丝杆螺母或其它的零件松动,还有可以请教系统厂商,右以改一下加减速参数

网友:
速度太高,机床反向移动时要加一个暂停指令,否则扭距过大会损坏机床。

楼主:
谢谢各位.这次加工的铝件,吃刀量只有0.1,等于空走.就像空运行一样,只是换向时声响很大.但机床的允许最大速度为4000,我是怕工作台由于高速行走的强大惯性.会猛的拉..挤丝杠,会不会影响机床寿命和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