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可用于对系统仿真进行分贝分析的软件?

楼主(2011-10-18):
请问有没有可用于对系统仿真进行分贝分析的软件?谢谢大家。

网友:
我也很想知道有没有这样的软件

网友A:
分贝?不就是控制常用的那个幅值比吧,许多软件都可以的,比如matlab、amesim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分贝?不就是控制常用的那个幅值比吧,许多软件都可以的,比如matlab、amesim等等

就是输入一些噪音源的噪声参数,然后系统仿真,看最终的噪声多大。

网友:
噪音分析很难得,需要小波分析、快速傅里叶变换等了,具体的不知道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