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长轴加工怎么保证圆柱度?请教

楼主(2011-10-18):
我在做一个新产品,细长的,不大,一夹一顶车外圆,但是工艺要求只能夹一点点,做出来后,中间小,两头大。精度要求正10丝。

网友:
楼主试试用跟刀把架可能会好点

网友:
使用跟刀架,调好扫。

网友:
中间小,两头大?90°或接近90°的,刀具前角与刃倾角太大,使用较快的走刀,会产生工件与刀具拉拢的力,而出现你那样的情况。

网友:
可能是你的机床有问题,车细长轴如果不跟跟刀架一般情况是中间大两头小

网友:
看你工件外径多大,多长,可以用走芯机做。

网友:
onelee是专家,问问他。我们在旁边也好偷学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