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东西怎么做出来?如图,请教

楼主(2011-10-18):
1.5mm不锈钢板,直径是220,高70mm,尖头的圆锥,就象是一顶斗笠一样,
用拉伸模可以做到吗?或者有什么其它的好方法?请不吝赐教
看图

网友A:
拉深模可以做,但是问题会很多。例如“起皱”、“加工次数”、“模痕”等等。

可以用“旋压成形”工艺加工,但是生产速度没有冲压快,批量少的生产成本低于冲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拉深模可以做,但是问题会很多。例如“起皱”、“加工次数”、“模痕”等等。

可以用“旋压成形”工艺加 ...

拉深的话头部因为是尖的,会不会破掉?
旋压成形表面质量如何?需要模具吗?
苏州上海周边有人做这个吗?

网友B:
有量吗?这个不复杂,对厚度有要求吗?我苏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量吗?这个不复杂,对厚度有要求吗?我苏州的

嗯,你是旋压做?给我留个联系方式吧,明天上班和你联系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量吗?这个不复杂,对厚度有要求吗?我苏州的

嗯,你是旋压做?给我留个联系方式吧,上班和你联系看看

网友:
这个我觉得就拿去焊接是最合适的,对于一般的加工来说,别的,难

网友C:
我们公司也有类似的零件,都是通过扇形展开,折弯焊起来的,
下面是我给你提供一些简单的方式,希望能帮上你,里面有很多的不足,请谅解...
附件不知道带上来没有,呵呵
如果没有的话留下邮箱我给你传过去...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们公司也有类似的零件,都是通过扇形展开,折弯焊起来的,
下面是我给你提供一些简单的方式,希望能帮上 ...

这样会有折痕和焊缝,可能你那个零件允许有折痕,
我的这个零件是表面要求很高的,还要求#400镜面抛光。
我想试试开模拉深

网友D:
小批量的加工方法就是旋压,不过旋压不能做得很尖,尖角的地方要有一小段平的地方。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会有折痕和焊缝,可能你那个零件允许有折痕,
我的这个零件是表面要求很高的,还要求#400镜面抛光。 ...

哦,我们的机器外面还有外罩呢,呵呵,所以就要求比较低了
但是用冲模的话材料能有那么大的形变么?一个冲模也得上万了...呵呵
万一不行弄简单点外面喷漆你感觉如何?或者选择其他的表面处理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小批量的加工方法就是旋压,不过旋压不能做得很尖,尖角的地方要有一小段平的地方。

是啊,量不会太大啊,我也想旋压,尖角处是不是可以开付模具先成型好,深度做个5-6mm,然后旋压,
是不是可行?
我以前没接触过这个工艺,不知道是否可行,
而且目前也不知道哪边可以做,做出来不漂亮还不如不做,是吧

那个苏州的朋友你快给我留联系方式 ,我好联系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