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声音来判断轴承的故障,请教

楼主(2011-10-18):
     我最近接到一个课题,是研究日本nsk公司的轴承相关的,要求的内容就是轴承在使用一段时间以后,会由于出去磨损之类的噪音问题,也就是故障轴承。现在就想通过声音来判断轴承的故障。需要用c语言编程,有没有哪位搞轴承的朋友,手头就有那样的程序之类的,借给小弟我看看。感激不尽,一定好好感谢。

网友A:
是NSK研发的一套程序 有自己的手持检测设备 根据轴承的声音和震动记录到手持设备里 然后带回NSK中国总部(昆山花桥) 用里边专用的分析仪器检测 NSK是不会把程序公布的~~毕竟是自己研发的东西

网友:
就是一套频谱模型,有这个就可以了,但这是多年积累的东西,不是一研究就可以马上有的,

网友:
搞轴承的人士手中不会有程序的。
你该找做嵌入式的,去ourdev和21ic找找看吧。

网友B:
买一台测量震的动频谱分析仪,把里面的震动模块拷出来不就成了,,哈哈 !!就是成本有点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买一台测量震的动频谱分析仪,把里面的震动模块拷出来不就成了,,哈哈 !!就是成本有点高。

你说拷,就能拷么?
就算能拷出来,出来的也是BIN或者D43之类的编译好的程序,对楼主是完全无用的。

网友(点评):
可以反编译嘛。 不是有个人,把windows搞丢了,自己用0101之类的写了个操作系统? :)

网友(点评):
这位兄台太搞了,呵呵

网友C:
最精典的判断就是以前骑二手自行车中轴钢珠表面磨损,导致蹬脚蹬的时候出现咔哒咔哒的声音,每次出现这个声音我会很淡定的表示滚珠磨损!!!!!

网友:
这个是不是要花费很大成本????????

网友:
去ourdev和21ic找找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NSK研发的一套程序 有自己的手持检测设备 根据轴承的声音和震动记录到手持设备里 然后带回NSK中国总部(昆 ...

谢谢,我要做的是开发,要去编程,我就是因为不太会,所以很困扰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最精典的判断就是以前骑二手自行车中轴钢珠表面磨损,导致蹬脚蹬的时候出现咔哒咔哒的声音,每次出现这个声 ...

果然很淡定。。easy!easy

网友:
此类程序没有,但是应该是经验的积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