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选择分齿挂轮和差动挂轮?请教

楼主(2011-10-18):
用Y-38滚齿机(差动定数=6.96301)加工一个齿数Z=274齿的直齿轮,使用单头滚刀,垂直进给F=1mm,应怎样选择分齿挂轮和差动挂轮?请前辈多多指教,谢谢。

网友:
不用差动,直接在分齿里改:主动轮20,被动轮88 主动轮37:被动轮96

网友A:
给你个公式吧 z>161    (a/b)x(c/d)=48k/z

楼主:
20/88X37/96=0.08759469696     24/274=0.08759124087   滚出来的齿会轻微斜。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你个公式吧 z>161    (a/b)x(c/d)=48k/z

48/274=24/137   z=137 是大质数齿轮,要用差动。请问z=137   z=274两种方法它们的差动挂轮是否一样?z=137时固定轮 36/36,z=274时固定轮为24/48。

网友:
Z《=161     (a/b)x(c/d)=24k/z

网友:
a+b>c+15   c+d>b+15  一定要记住

网友(2015-11-11):
你好  我像问一下  什么是分齿  什么是差动      我感觉只用分齿齿轮加工斜齿轮就行了啊   刀具转动,毛坯也转动,为什么要加差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