锻打能增加密度吗?请教

楼主(2011-10-18):
今天在车间跟大家讨论到这个问题。他们都说能增加,我个人认为锻打能改变组织不能增加密度   希望哪位给个答案

网友:
我觉得能,但具体原因说不清楚。

网友:
不能, 如果能,铁都能变成金子, 哈哈哈

网友A:
正确说,略增加一点密度,因为锻造可以弥合钢坯内部缺陷,比如疏松,缩孔等,

网友(点评):
请教一下大侠,看到有"体积弹性模量"这个概念,那就是说不管在弹性还是塑性变形下钢的体积或者密度都会发生微小的变化?简单算了一下屈服时的变化量在0.001级别,是这样么?

楼主:
RE: 锻打能增加密度吗? 请教

引用 网友A:
正确说,略增加一点密度,因为锻造可以弥合钢坯内部缺陷,比如疏松,缩孔等,

那钢坯经过多道碾扎之后还弥补不了钢坯的缺陷吗?(我说的是成品料啊)

网友(点评):
锻造与轧制对芯部的压缩是不同的,锻造的压缩性更好,另外,锻造多数是对铸锭,所说的密度提高,也是对铸锭而言,对轧制坯没有什么实质提高,

网友:
我觉得能增加它的密度

网友:
个人觉得锻打后密度不会有太大变化,不过其力学性能要优于一般轧制钢材

网友:
如果材料有疏松,应该可以提高密度,这个有意义吗?

网友:
应该是改变不了密度的,宏观和微观结构本来都是致密的,也就无从改变了

网友:
在一本书上找到的,锻造的基本定律之一……
2.  塑性变形时的体积不变规律
体积不变规律是指金属材料在塑性变形前、后体积保持不变。金属塑性变形过程实际上是通过金属流动而使坯料体积进行再分配的过程。但实际上,由于钢锭再锻造时可消除内部的微裂纹、疏松等缺陷,使金属的密度提高,因此体积总会有一些减小,只不过这种体积变化量极其微小,可忽略不计。

网友:
这个密度和大家平常指的密度不大一样,锻打主要是指压实材料的疏松以及空穴等。

网友:
应该能 体积肯定要减小的 质量肯定是不会少的 密度应该会增大 只是有个限度 总不能把铁棒锻压成针吧

网友B:
微观上应当更加致密了,但测量结果不会有明显的变化。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正确说,略增加一点密度,因为锻造可以弥合钢坯内部缺陷,比如疏松,缩孔等,

铸钢件有缺陷、缩孔、砂眼,但不能锻打。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微观上应当更加致密了,但测量结果不会有明显的变化。

锻前锻后根本没有变化,只有在淬火、退火、正火材质有所改变。

网友(2012-02-06):
我认为锻造能改变密度,只是很小,如果坯料是铸件,密度增加要多一些,如果是热轧或冷拔坯料,密度变化就更小了

网友:
应该有的吧   但结构可能还不如 锻打之前的

网友:
不能改变密度,组织没改变

网友:
当然不会变了

网友:
不能,只能改变物理性能,强度会提高,

网友(2012-12-03):
密度改变则材质更改了啊。

网友:
把某种物质单位体积的质量叫做这种物质的密度,所以锻打可以增加密度。

网友:
可以增加,但是不是很大。

网友(2013-08-12):
个人感觉可以    因为锻件的材料性能比铸造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