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开卷屑槽,请教

楼主(2011-10-18):
各位大侠

是不是开卷屑槽   弧度宽的话 深度应该浅些  ?  如果弧度小的话 , 是不是应该深度开深一些 , 圆一些 ?

你们开卷屑槽  是怎么开的啊?

网友:
我一般开深一点.对这方面也需要大虾们的指教

网友:
我一向反对这样的东西。究竟是深是浅得看你干什么活,什么材质,什么走刀速度,等等。粗车还是精车?你打算一次吃刀多少?吃刀量大,你的槽开的深、浅,容易憋屑。这时最好宽,宽钥匙太深的话,刀刃的强度就降低了,不利于粗车。另外你不用担心槽浅不利于断屑。粗车的话,吃刀量大,走刀快,铁屑厚而脆,容易在刀的后刀面折断,要不就是成管屑。个人认为管屑是最好的。省的在刀下面打出大坑。没干几个活合金下面空了。另外管屑排屑顺畅,降低了阻力。车工玩刀哪有比排屑顺畅更过瘾的呢??

网友:
严重同意3楼的意思,排屑顺畅一身轻松

网友:
在干活时,尤其是吃刀深度较大时,切屑乱飞(崩碎块,不成条),或银蛇乱舞,又烫又锋利的切屑缠到活上影响质量,也很容易伤到人,控制切屑的流向就很重要了。我的经验是,对脆性材料如硬铝易切钢类的料,卷屑槽开得浅些,二三十丝,R大些,这样切屑出来卷大而松,散热好,刀也耐用。对粘性较大的材料加工,上面的磨法不一定适用,多磨那种R小一些深一些卷屑槽,切屑可卷小圆筒状,如磨得好还可以控制切屑流向,干活就省劲多了。其实磨卷屑槽说起来简单,磨起来很不容易,没磨过千儿八百次刀,是很难随心所欲的磨出理想的刀具的。

网友:
你们玩的是               车床?

网友:
喝雪花干车床
这个严重同意,正解!

楼主:
我也知道管屑好啊  小弟新手入门 我就是有的时候能磨好  有的时候  磨不好  而且磨不好的机率大  有的时候银蛇飞舞  有的时候那丝是出来  就是太长了  我在直径5.8mm的 长度9.8 的毛胚上车一个4mm长  直径4.65mm 的肩夹啊   进刀快 材料A3    大侠们我的卷屑槽  应咋磨啊
急救啊 烦恼中

网友:
我有个绝学。能车的全是管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