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需采购液压泵与电机之间的软连接

楼主(2011-10-18):
各位网友:我们单位的KW公司铸造线的液压站的液压泵与电机(电机为75KW)的软连接严重损坏,急需购买。材质一层铝板一层橡胶,连续几层叠加在一起,起到缓冲击、降噪音的作用。请问各位网友们哪里有卖的请告知,先谢谢了。

网友:
有点疑问泵与电机的连接一般是联轴器。
你是不是指滑块联轴器?
不过大功率电机,我没什么经验。

网友:
那个是注塑机上比较常用的,泵和电机固定在一起,中间用类似于连轴器和尼龙片连接的是吗

网友:
不要忽略软联接严重损坏的原因。

网友:
期待高手解答这是什么东西

网友:
用梅花联轴器,电机与泵一定保持同心度。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答,电机轴与泵的轴用的是梅花垫联轴器,因为泵是固定在电机上,所以用到这种软连接。

网友:
连轴气坏了不好买就自己做一个.又不是很复杂的东西.

网友:
尼龙的梅花联轴器就行。75KW的没问题。我们用过。